采油机加变频的可行性

楼主(2002-11-11):
众所周知:在传动机构上加上变频可以节约能耗,但在采油机上加上变频是否可行?

网友A(2002-06-26):
完全可行,有成功案例。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那你知道都有那一家在做采油控制器(用变频)的吗?

网友B:
在采油机上加上变频可能造成系统效率的降低。

网友C:
抽油机自动节能柜。 一、 产品特点: 抽油机自动节能柜主要应用于陆上油田抽油机380V交流电机的自动化控制和节能,主要有以下特点: 1.32位的CPU全自动控制,无人操作,无需值班。在停电后复电,无需人员上井开机,即可安全起抽。 2.平均功率因素可从单井的0.25提高到0.99以上,降低网损60-90%,节约电能。 3. 对于供液不足井和间抽井,节约有功用电最高可达80%,同时,可以解决冬季油井油桶进油管被冻的问题。 4. 在不更换皮带轮的情况下,可以将冲次调低到现有冲次的20%,或调高到150%。 5. 装置具有过流、过压、欠压、超温、缺相等保护功能,以保护电动机不损坏。 6.故障自动复位功能:抽油机在故障停机后,智能控制电脑模块将自动检测抽油机,如为非破坏性故障时,将自动复位后再起动抽油机,无需人工操作。 7. 故障隔离功能,使用电终端的故障能可靠地被隔离,而不影响其它用电负载或主干网。 8.负载负荷突变隔离功能,能可靠地将负荷突变与主干网隔离开来,大大提高主干网的运行稳定性。 9.力矩提升功能,彻底解决了抽油机“大马拉小车“起动难的问题。 10.软起动功能对电网无冲击,在电网停电后复电,我们可以实现在1分钟内将油田的全部抽油机起抽。 11.有无线控制接口,可实现远程调速调冲功能 12.安装简单,施工周期短。 13.主控部件采用进口成熟可靠的产品,提高了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网友B:
很会吹呀!!多少钱一台

网友D:
ken你好:    抽油机功率不大,22KW-45KW,但工况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它不但起动需大力矩,上升段也需要大力矩,只是下降段电机处在发电状态。最关建就是下降段,这个过程是往复的,连续运转。同时随油的稠度,井深,产量调节往复运动次数/MIN;目前的普通的变频调速还不理想,在变频器的直流上加制动电阻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制动电阻的散热解决不了,由其在新疆吐鲁番和塔里木夏季气温达到40-50度是经常的,柜壳的散热都要解决何况发热的电阻,变频器发热。接通制动电阻的开关管的寿命会在频繁的长时间的开起过程中损坏,用在起重场合可以,那是断续的。    只有发展直流到电网的反馈技术,才能使变频技术更完善,从而真正与直流调速技术相貔美,我希望各位同仁在这个方面多讨论,使变频调速装置功率因数为1,我知道西门子,ABB,KEB,都有此类产品,但价格太贵,希望用该技术代替制动电阻。这里有一个问题怎样做到反馈到电网的交流电与电网的电的相序同步,且做到独立的单元与大多数变频器通用?    有不足处请各位同仁指出。

网友C:
清华紫光在东营胜利油田有成功案例,可与我联络. 13053885552 张欣

网友E:
油田抽油机整体智能控制系统 一、产品简介 本系统适用于我国大部分油田油井。一次安装调试成功后,可以智能化的随着油井状况及抽油条件的变化,自动调节抽油机的工作状态使其达到理想的抽油效率及显著的节能效果,无需人工调节。具有增产、节能、降低损耗等多重功能。 主要部件包括:变频器、传感器、PLC(可编程控制器),微电子控制器、控制电路、交流接触器、空气开关、整流器等部件组成。结 构示意图如右: 二、系统工作原理 石油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被广泛的应用于能源、化工等重要领域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我国近日已加入WTO(世贸组织),这是一种机遇,同样也是一种挑战,这要求我们要充分地利用现有设备,提高生产量,节约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能够赶超国外先进企业。 我国地域广阔,油田种类众多。对于抽油机来说,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油井及井深、油液面、黏度的不同,要求抽油机有不同的合理抽汲参数。抽油机属于变负荷类负载,即电机在上冲程时需要较大动力,而下冲程时则负载很轻,无功损耗大。而且,活塞式抽油机必要的设计抽取容量应稍大于油井的实际负载,使抽油机长期处于相对轻载的状态,这不仅造成抽油机无效行程增加,浪费大量的电能,而且使抽油设备损耗加大,整体维护费用高。 在实际工作之中,我们建立的控制系统数学模型,是现实工况中的某一种或几种的理论化模型,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北京劳特斯节能系统,依据多年以来对石油业特别是抽油机节能系统的丰富经验,敏锐的洞察力,依托雄厚的技术力量,博采众家之长,首先推出整体智能控制系统。 它采用最先进的微电脑控制技术,系统辨识技术、自适应控制技术、模糊控制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神经网络控制技术、实时专家系统技术、科学地调整抽油机的运行模式,变固定不变的机械运行为动态响应的智能运行。 根据抽油机分布情况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控制方式。在抽油机分布密集时,采用群控的方式;在分布分散时采用单控的方式。具体为: 1、群控方式: 节电方式是令抽油机工作方式与实际抽油效率相匹配,提高泵的充盈度而节电;利用下行电磁能泻放回馈电能。智能采油控制器能够自动测知油井的实际负荷,当抽油机处于相对轻载(半捞或空捞)时,能够自动调整抽油机的速度。当速度降到一定程度,充盈度依旧很低时,可以自动令抽油机停止工作,只有当井内液体的蓄积量能够满足连续满抽的条件时,抽油机才会再次启动,在抽油机工作的每一循环中, 当处于下冲程时,电机处于电磁能泄放状态,电机产生的回馈电能则通过逆变器把电能输送到其它正处于上冲程的抽油机上。 因此不仅调频(低于50HZ)运行可节电,而且抽油机下行时产生的电能,也可以回馈使用,当空抽或半捞时,还可以暂停机,达到最佳节电的目标,如果考虑增加单位产量而降低吨耗电量,综合节电效果可达40%左右。 2、单控方式: 单控的节能原理与群控方式相类似,只是抽油机下行冲程的电能只能部分利用。原理如下图所示,这里不再赘述。 三、 系统特点 1、 智能化软件控制系统及完善的保护功能,降低意外故障率和维护费用,减少非生产耽延时间。 2、 群控方式时独特的再生回馈能量利用功能,节电效率显著提高。 3、 适应性强,能与不同类型的抽油机相配套使用。 4、 可按油井深度,油液面、黏度不同,任意调节冲程、冲数,提高原油产量,增产增效。 5、 电机软启动,避免了电机全启动时对电网,供配电设备等的大电流冲击。 6、 具有自学习功能,一次安装成功后无需再次调整。可以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油层状况,动态调整抽油机工作状态。 7、 清晰显示工作状况(液晶显示每行程抽油效率),发生故障及时报警。 8、 投入产出比高,具使用单位测算,投资回收期1年左右,推广应用价值高。 四、实施方案 在实际工作之中,如果油田的抽油机分布比较集中时,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群控;当其分布比较分散时一般采用单控的方法。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一)群控介绍 1、系统的主体接线结构: 由于磕头机是在户外(野外)使用,其工作环境及其配电设备的工作环境都比较恶劣;而采油作业对采油设备的可靠性又要求很高,故在实际使用主体结构采用共用直流母线的变频系统与工频系统双回路的办法。这样工频系统与共用直流母线的变频系统可互为备用,即使是在共用直流母线的变频系统故障或检修的状态下对采油作业的影响也不大,从而提高了采油设备(系统)的安全可靠性。系统图请参考下图。 2、系统工作过程: 1)、电网输送来的高压电经过变电站变压(380AV),再通过整流器整流成为直流电(530DV)。直流电分别输送到各逆变器,变频变压后的电源提供给各磕头机电机。每台磕头机工作在其上冲程时,消耗电能;在其下冲程时产生电碰能,回馈电能通过共用直流母线向处于上行工作状态的逆变器供电。通过磕头机上下行程的不同工作状态,多个磕头机相互作用,整体节能。 2)对于每一台磕头机其控制系统通过检测电机的工作参数,通过微处理器进行分析并计算出液面的高度;并且可以显示其高度。微处理器智能地计算出磕头机产量与节能的最佳点。 当磕头机连续处于满抽状态,控制系统自动加快磕头机的运行速度,以达到增产的目的;当磕头机连续处于非满抽状态,控制系统降低磕头机的速度,使其仍处于满抽状态,既节能又增产;当磕头机的速度已降至较低程度, 而其仍不能达到一定的充盈系数,系统自动停机,以减少设备无效磨损及电能的浪费;系统按照最新的经验值(停机周期),以确定再次启动的时间;当液面恢复到一定程度后,系统自动启动,使磕头机的充盈系数,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当系统发生故障或系统检修时,控制系统自动将电源转接到工频系统,并报警提示用户。控制系统可以随着磕头机各种工况的变化,自动调整控制模式,以达到增产、节能、降低损耗的功能。(二)、单控介绍 对于单控方式则不需要共用直流母线,直接使用变频器与控制系统相结合。其工作过程与群控方式的工作过程(2)点相同,可参考之。 五、公司介绍:   吉林省劳特斯(LOTOS)节能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在中国推广节能设备、促进环保建设 的高科技科贸公司。公司与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节能环保企业有着密切的经济技术往来,可及 时获取世界最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同时在技术和产品上,劳特斯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节能即是环保”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劳特斯公司以卓越的产品品质、先进的经营管理、完善的 服务网络以及“劳特斯(LOTOS)节电系统工程”崭新的经营模式,为中国的节能行业树立了典范。“ 劳特斯(LOTOS)节电系统工程”为用户提供切合实际的、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以方案的系统性、实用 性、安全性、可靠性以及给用户带来最终的经济效益为目标,使用户不断地享受节电投资所带来的丰 厚回报,有效地帮助用户节约能源、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创造财富。劳特斯公司始终以最高的工作 效率、丰富的行业经验、精湛的专业技术和全体员工的奉献精神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随着品牌 经营战略的成功,劳特斯(LOTOS)品牌在国内享有广泛知名度。   吉林省劳特斯节能工程有限公司拥有现代化的管理体系、一流的技术队伍、成功的经营模式及全 新的营销理念,让用户获得丰厚的回报和意外的惊喜,让经销商的投资风险降至最低。劳特斯一如即 往与所有注重节能环保、关心生态环境、关注生命质量的企业和人们共同推广节能新技术、传播环保 新概念。 劳特斯引领中国节能行业逐步与世界接轨,引导中国节能新时代的到来。   时至今日,劳特斯公司推出的中央空调智能控制系统、恒压供水控制系统、锅炉智能控制系统、 照明节电系统、油田抽油机智能控制系统及电机拖动节能控制系统已成为面向未来绿色用电的首要标 志。同时,公司将竭诚与社会各界人士合作,共同倡导节能环保新观念,提高节能环保技术,为二十 一世纪节能环保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Copyright © Jilin lotos Science & Technology Trading Co ltd Visit for more free sitetemplates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63号长光科贸510室 电话:0431-5682626 传真:0431-5682658 Email:webmaster@jllotos.com

网友F:
呵呵!各位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居然在抽油机上用变频器还需要PLC,真是浪费呀? 为什么大家不去问问Vacon代表处呢? 他们的NX 抽油机专用变频器不要太牛,居然可以用22KW的变频器驱动45KW的抽油机,况且还能节能和增产,也不用加什么PLC和任何传感器。 真是尤如一句话:Vacon技术,芬兰制造。牛就是牛!

网友B:
happy: 你吹的太离谱了,用22KW的变频器驱动45KW的抽油机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抽油机不按功率分型号

网友G:
采用变频器驱动直线电机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网友E:
用22KW的变频器驱动45KW的抽油机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抽油机不按功率分型号 .

网友H:
深圳吉庆有成功案例,有完善的成套设备。 www.吉庆.com或电0755--83890518

网友E:
变频器越来越被关注,在采油上已变成了可行性!

网友:
烟台惠丰电子有限公司 烟台惠丰电子有限公司是变频器专业生产厂家,最新研制开发了油田抽油机节能增效控制系统柜。该系统柜具有软起动功能,可大幅度降底油田供电变压器的装机容量的要求。并对抽油机光杆的上下冲次、上下冲程的速度时间随意可调,使抽油机工作在最佳状态,以达到增产节能的目地。可节电30%以上,提高单位时间原油产量20%以上,该装置安装方便快捷,监测显视直观,可现场根据井下原油的粘度调整参数,此产品已于2001年在胜利油田安装运行十多台,节能效果明显,直今无任何故障。 惠丰电子技术部:程显文。 0535-6388092

网友E:
可否邮些资料给我?

网友I:
怎样邮寄????

网友E:
gyb8813@sina.com.cn 谢谢!秋叶

网友I:
前言 CY500型抽油机节能增油变频柜是针对抽油机实际工况和油田对增产和节能的迫切要求,专门设计开发的用于抽油机(俗称磕头机)节能增产的变频控制系统。该产品可自由设置上下冲程时间、冲次等参数,提高泵的充满系数,提高功率因数,节约电能,保护电机等设备。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如果操作使用不当,将造成不正常运行或引起故障和降低产品寿命。 本书内容不包括内置的变频器及制动单元,这两部分内容请参阅相关的说明书。 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以备随时使用。 用户 控制系统设计工程师 工程维护人员 用户技术支持人员 在安装、电路连接(配线)、运行、维护检查前,必须熟悉本说明书内容,以保证正确使用。使用时也必须熟知驱动负载的情况和一切有关安全注意事项。 目录 第一章 安装前的有关事项 1.1 到货检查 当您收到货物后,请先开箱检查以下各项: ·外表是否在运输过程中受损,如盖板、门板、背板、侧板以及机身是否扭曲变形等; ·固定螺钉或螺栓是否牢固,有无松弛脱落现象,零部件是否有变形损坏等; ·核对铭牌上标识的型号、规格以及相应技术数据是否与您订购的规格一致。 如发现产品有问题或与您订购的规格不符,请您迅速与出售该产品的经销商或厂家驻当地或附近的办事处联系,以便得到及时处理。 1.2 存放 本产品在存放时应注意以下事项,以避免遭受不良影响: ·置于无尘垢和干燥通风的场所; ·环境温度在-20℃~+60℃范围内; ·环境相对湿度不大于90%,且无水珠凝结现象; ·远离腐蚀性气体、液体。 1.3 搬运 本品在搬运过程中,应避免强烈振动和摔跌、磕碰;开箱搬运时切勿遗失附件以及说明书、合格证、保修卡等。 1.4 控制系统型号说明 CY 500-XXXX X X XX 第二章 CY500系列产品规格及其通用技术指标 CY500型抽油机节能增产变频柜的功率范围为22KW~55KW,超出该范围的需求,您可向本公司提出特殊订货申请。 本系列产品的通用技术指标包含系统和变频器本身的设计指标和技术性能指标。 2.1 CY500型产品一览 2.1.1 CY500型产品一览 控制系统型号 额定容量(KW) 额定电流(A) 适配电机(KW) 外型尺寸 备注 CY500-0220T3D 22 44 22 800×600×1800 防水、抗风型柜式结构 CY500-0300T3D 30 60 30 800×600×1800 CY500-0370T3D 37 75 37 800×600×1800 CY500-0450T3D 45 90 45 800×600×1800 CY500-0550T3D 55 110 55 800×600×1980 注:表中所列的适配电机是指四极三相异步电动机。 2.1.2 CY500型产品推荐配线 控制系统型号 额定输出电流(A) 输入端子配线(mm2) 输出端子配线(mm2) 控制端子配线(mm2) 备注 CY500-0220T3D 44 16 16 0.3 CY500-0300T3D 60 25 25 0.3 CY500-0370T3D 75 25 25 0.3 CY500-0450T3D 90 35 35 0.3 CY500-0550T3D 110 35 35 0.3 2.1.3 CY500型产品推荐选件 由于油田使用的电网环境不好,电源电压波动较大,往往给变频器造成较大干扰,有时甚至引起系统工作异常,严重时可能对系统或变频器造成损坏。因此,建议使用单位配备交流输入电抗器。具体参看下表。 变频柜容量 CY500-0220T3D CY500-0300T3D CY500-0370T3D CY500-0450T3D CY500-0550T3D 电抗器 电感量(mH) 0.2817 0.2236 0.1986 0.1549 0.1127 电流(A) 50 63 75 91 125 2.2 CY500系列产品通用技术指标 项 目 内 容 输入电源 额定电压 三相380V±15% 额定频率 50/60Hz 输 出 控制方式 空间电压矢量控制 额定电压 三相0~380V 频率范围 1.00~400.0Hz 频率分辨率 最高0.01Hz 转矩提升 备选曲线1~18 过载能力 150%额定电流 操作功能 频率设定 电位器或外部信号(0~5V,0~10V,4~20mA) 起/停控制 无源触点控制或键盘控制 频率变化率 20~3000S(频率变化一定量所需的时间) 保护功能 变频器故障、制动单元、位置传感器故障 显 示 频率指示 变频器LED数字显示当前输出频率 异常指示 冲程控制器面板LED显示故障类型 状态指示 指示灯指示抽油机控制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 环境条件 设备场所 无强烈腐蚀性气体和粉尘 环境温度 -10℃~+50℃ 环境湿度 90%以下(无水珠凝结现象) 振动强度 0.5G以下 适配电机 22~55KW 第三章 系统组成 抽油机变频控制系统的控制柜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整体结构见图3-2): 1. 功率单元 为我公司HF-G7-**T3系列通用变频器,变频器采用端子排控制,端子排制单元发送的起停信号,频率模拟量等控制信号。 2. 显示控制单元 控制单元为单片机控制系统,可设置及显示冲程、冲次;变频器的器、停;控制外围继电器、接触器;对输入的数字及模拟信号进行处理;根据设置的参数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状态。(见图3-1) 3. 工频变频切换装置 是工频辅助运行的执行单元,它可接受手动控制指令,也可接受变频器发出的自动切换指令。这部分包含了继电器逻辑、大容量接触器阵列,保证整个系统全天候运行,是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4. 制动单元 制动单元为我公司开发的BU-0405制动单元,该制动单元用于泄放抽油机在转动时产生的回馈电能。 5. 其它辅助配件 温度传感器、温度控制器;制动电阻;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热保护;电压表、电流表、电能表;冷却系统、加热系统。 电压表 图3-2 第四章 CY500变频柜安装及配线 使用本机时,首先要合理安装,正确配线、接线,以保证机器能够安全、正常运行。本机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见本说明书第二章。 4. 1控制系统的安装 建议安装在室内、通风良好的场所。 4.1. 1安装环境 ·无粉尘及油性灰尘; ·无腐蚀、易燃性气体、液体; ·无金属微粒或金属粉末; ·坚固无强振动(振动加速度小于0.5G); ·无强电磁干扰; ·环境温度在-10℃~+50℃范围内; ·环境相对湿度不大于90%,且无水珠凝结现象。 ·符合“产品技术指标及规格”中对周围环境的要求。 4. 1。2安装方法 为使变频器更散热,必须采取垂直安装方式。在变频器的顶部装有冷却风扇,因此其周围应保证有效的空间,如图2-1所示。如果变频器工作场所的环境温度较高,其周围空间距离应更大一些。 ·可安装在室外,因其具有防雨功能。 ·控制柜应垂直安装,有利于系统在工作中在正前方能看到制造厂商惠丰电子的标志,请勿倒装、斜装或水平安装。 ·系统运行时要产生热量,为确保冷却空气的通路,应如图所示,设计留有一定的空间。 4. 2控制系统的主回路配线 本机接线端子包括功率端子和信号端子。其中功率端子包括电源输入端子、控制系统输出端子及接地端子(螺栓)。信号端子则包括电、地端子,信号输入端子。 4.2. 1主回路配线 4. 2。2功率端子说明 端子标号 端子功能说明 R、S、T 功率回路三相交流电源输入 U、V、W 接电动机 E 接大地(接地线应可靠,符合有关国家标准) N 零线 N 滑差电机或其他单相用电设备的电源(零线)线 L 滑差电机或其他单相用电设备的电源(火线)线 4. 2。3注意事项 ·输入、输出配线按不同功率选择不同线径,以保证使用安全; ·接地端子接地,其阻抗应小于10Ω,配线与R、S、T同线径,以保证回流畅通,且接地线尽可能短;控制系统应与电机应分别接地; ·不可将输入电源(R、S、T)接到控制系统的输出端子(U、V、W)上,否则将损坏整个系统。 ·系统输入无相序要求。 ·接线后,零碎线头必须清除干净,否则,可能造成变频器工作异常甚至损坏。 ·多台系统共电源使用时,每台套系统应分别接地。 ·输入输出引线最长距离为50米。对于长距离引线,由于导线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增加,由此所产生的浪涌电压和冲击电流可能使变频器误动作,甚至使某些器件损坏,从而导致输出侧连接的设备运行异常或发生故障。同时,浪涌电压和冲击电流含有复杂的谐波电流,可能干扰附近的通讯设备。因此,输入输出引线应尽可能短。 ·完成电路连接后,检查以下诸点: a. 所有连线是否都正确无误? b. 有无漏接线? c. 各端子和连接限制间是否有短路或对地短路? ·电动机的输入端子L1、L2、L3依次接系统的输出端子U、V、W。 4. 2。4主回路推荐配线 变频器型号 额定电流(mm2) 配线截面积 备注 CY500-0220T3 44 16 CY500-0300T3 60 25 CY500-0370T3 75 25 CY500-0450T3 90 35 CY500-0550T3 110 35 4. 3控制系统的信号端子 信号端子共有7位,其中3位为备用端子,其他4位分别为位置传感器的电源、地及信号端子。 4.3。1 信号端子配线 信号端子配线应与功率回路配线相互分开,不可置于同一线路管槽中,以避免引起干扰。控制回路配线应选用带屏蔽层的多芯线,导线截面积宜选0.3~0.5mm2。导线接头处不可裸露太多,以减少或避免电磁辐射干扰。另外,信号线不宜过长,否则会增加共模干扰。 DC15 HIGH LOW GDD 备用 备用 备用 4. 3。2信号端子标识说明 端子标识 功能说明 DC15 传感器电源 HIGH 抽油机光杆最低点位置传感器信号输入端子 LOW 抽油机光杆最高点位置传感器信号输入端子 GDD 传感器电源地 备用 备用端子 第五章 操作说明 5.1 控制系统的简单运行 5.1.1 运行前检查以下各项: 1. 核对接线是否正确。 2. 特别是检查系统的输出端子U、V、W不能连接至电源,并确认接地端子E接地良好。 3. 确认端子间或各暴露的带电部位没有短路或对地短路情况。 4. 确认端子连接、接插件连接和螺钉等均紧固无松动。 5. 暂时不接负载,待初步调试通过后,联机调试时再接上负载。 5.1.2 试运行 1.显示控制单元上电:确认接线无误后,合上双位断路器S1,面板数码管被点亮,显示“3.0”(冲程的出厂默认设置);温控仪则显示当前温度。 2.合上断路器S2,滑差端子输出220VAC。(当为滑差电机时) 3.合上断路器S3,若此时的环境温度低于下限报警温度,则红外加热管开始工作;环境温度高于上限报警温度,则风扇冷却系统开始工作。 4.合上断路器S4,系统照明灯被点亮。 5.合上空气开关QF,变频器上电,初始化完成后,变频器显示小盒显示“0.” 6.转换开关1切换到工频,工频指示灯亮,按运行按钮,则工频接触器KM1吸合,这时系统处于工频运行状态;按停机按钮,则KM1放开,工频停机。(此时,手动、自动、三段速转换开关2不起作用) 7.转换开关1切换到变频位置,这时系统可以通过转换开关的切换,分别运行于三种工作状态,即:自动、手动、三段速。 a.自动运行: 换开关1切换至变频,转换开关2切换到自动,这时变频接触器吸合,变频灯亮。按运行键试运行,这时系统应开始运行,按停机则变频器停机。(此运行方式需高、低两个位置传感器) b.手动运行: 手动设置,转换开关2切换到手动位置,旋电位器则变频器输出受电位器控制,可依据所要达到的冲程冲次设定大小频率(手动运行一般仅用于系统调试)。这种运行方式为系统的出厂设置。(电位器仅在此方式下有效,其它 运行方式下,旋电位器无效) C.二段速运行:在二段速控制下,设好第一段速度值、第二段速度值,则变频器按冲程控制器给定的上冲程时间、下冲程时间信号运行。(参数设置的说明文字) 5.2 控制系统的参数设置 5.2.1 温控仪的设置 温控仪的设置,温控仪根据说明书设置温度上限为100℃,下限为-30℃。 第一报警为上限报警,以控制风扇的通断,温度设为20℃; 第二报警为下限报警,以控制红外加热管的通断,温度设为-25℃。请根据室温调节温控仪的补偿量(即修正量),使温控仪显示温度与实际温度相符。 温控仪有四组参数设置,打开密码分别为808、1808、2808、3808: 第一组密码打开可设置第一第二报警温度;第二组密码打开可设置上下限范围、输入平移修正值,即根据根据室温调节温控仪的补偿量;第三组参数不用;第四组设置sn=21即信号源是PT100。 (可同时参阅温控仪说明书,出厂已设好,无特殊情况,不用改动) 5.2.2 冲程与冲次的设置 1.自动运行冲程时间的设置 工频冲程时间的设定,为系统自动运行时的自动跟踪调试、自行选择适当参数提供一个参考量,可加速系统的调校。此项设置仅用于自动运行。 a.工频冲程时间等于60秒除以工频冲次,工频冲次请参照本井的实际使用情况取一个经验值,按上升下降键可以设置工频冲程时间,设好后按确认键。再按上冲程键,按上升下降键设置需要的上冲程时间;下冲程同样设置。设置好上下冲程(范围为1-30S)及工频冲程之后,则自动显示目标冲次(目标冲次等于60秒除以上下冲程时间之和)范围为1-30次/分。 b. 在设置好冲程冲次后,若实际冲程冲次与设置值相差较大,再按目标冲次键进行测试运行,在报警位的数码管会闪烁显示“C.S.”,此时冲程控制器根据设定值自动调节大小频率值,当满足设定后,显示“F.D.”表示冲程控制器以满足要求,按确认键确认,变频器会按测试频率稳定运行。如按目标冲次键,则会取消当前测试值,仍按以前设置频率运行。 2.二段速控制下的参数设置 a.设置好第一段速度值、第二段速度值,则变频器按冲程控制器给定的上、下冲程时间信号运行。(变频器参数设置方法详见惠丰电子通用变频器使用手册) b.上冲程时间、下冲程时间的设定参见前面自动运行上、下冲程时间的设定。 3.手动运行变频器运行频率的设定 转换开关2切换到手动位置,旋电位器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通过反复试验,可得到一定冲程冲次所需的频率;此种操作可使操作人员熟悉使用变频调速后抽油机控制系统的运行性能,有利于掌握该系统。 5.2.3保护时间设定 保护时间,即系统保护后的工频运行时间,范围为30-99分钟,出厂设为60分钟。 当变频器故障时,冲程控制单元会检测到(报警数码管闪烁显示E.H.),或制动单元故障时,数码管闪烁显示“E.P.”,同时使故障灯亮,切换到工频运行,工频运行时间达到保护设定时间后,冲程单元会自动复位变频器,并自动切换到变频运行,故障灯同时灭,报警数码管同时灭。 注:故障指示灯亮时按复位按钮可使系统复位。 5.3注意事项 1、 电机运行时,不可进行变频工频切换,不可进行自动、手动、三段速的操作,所有操作必须 停机后方可进行。 2、 控制系统在切换操作时,为保证可靠停机,各逻辑操作之间会有较长延时,属于正常。 3、 电控柜为带电设备,操作人员需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按说明认真、仔细操作,以免造成误 动作。 4、 在系统启动前,请检查抽油机附近是否有人,避免造成危险。 5、 油井维护或作业时,请断开柜内空气开关,以防发生事故。 6、 设备维护后更换元器件,应有专人操作。 7、 设备使用环境较差,应定期对柜内进行清除灰尘杂物、紧固各固定螺丝,以防松脱。 第六章 保养与维护 6. 1系统的保养 ·系统控制柜的存放、安装应避开强腐蚀、高粉尘、高温、高湿的环境。 ·系统控制柜应避免强振动。 ·应定期清洁冷却风扇,并检查是否正常。 ·应定期检查系统控制柜的输入输出接线。 ·应定期更换系统控制柜冷却风扇、起动接触器(继电器)等器件。 6. 2系统的维护 系统维护前应彻底切断电源,直至系统完全放完电,拆卸时注意不要损坏部件和元器件。具体要求如下: ·定期清洁机内积存的灰尘。 ·检查散热器是否清洁、正常。 ·检查各端子接线螺钉是否紧固。 ·检查有无过热后留下的痕迹或器件损坏。 ·检查电线是否老化。 说明:控制系统出现故障不能正常工作时,请您对照本说明书进行处理;如果仍不能解决,请与厂家联系,不可擅自维修。

网友G:
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F(2002-07-26):
CY500什么破东西,还要加制动单元,那不是要消耗能量吗?

网友I:
Happy 不知你那个不加制动单元的要卖多少钱一台,能量反溃电网的岂不价格很高吗,再问一句你是不是中国人呀,吹的再好也不是你造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假洋鬼子吧,国外有些技术是很先进,但也不要吹的太牛了,中国人应当有志气,搞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品,不要替洋人叫的那么凶!!!

网友G:
这是专业杂志统计的2001年度欧洲高性能驱动器市场的份额: 1)siemens 2)abb 3)emerson-ct 4)euro 5)lenze 6)yaskawa/omron 7)sprit 8)keb 9)rockwell 10)vacon 只是转述.事实上现在的产品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变频器发展到今天,不可能那家有绝对的技术优势.品牌,营销,服务,支持甚至渠道都很重要.

网友E:
致vaplus: 谢谢你为本栏目提供这样的资料!!

网友J:
我是油田采油厂的,根据我的经验,在抽油机配电柜上搞变频不太现实,因为:1、野外工况的限制;2、操作人员素质的限制。如果有哪个厂家有兴趣可与我联系:0317-2741614

网友F:
TO 秋叶: 首先告诉您,我们不采用任何能量反馈装置; 其次,请不要让人觉得你只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产品是国内外合作研究的结果?

网友I:
TO Happy; 不要把牛皮吹破了,问问大家,在抽油机上能用22KW带45KW电机吗?而且不用制动,不用反馈,下降段电机处在发电状态的再生能量怎样解决?要是吹牛也能解决问提我们就都不用干活了。哈哈~~~~~~~~~``

网友I:
小魏: 抽油机变频控制柜已是成熟的产品,好多油田已在应用了,相信以后回越来越多的,抽油机变频控制柜工况条件差,我们也考滤这个问提,柜体结构要做到防雨, 防盗,有一些低洼地区还要考滤防水问提,安装时要考滤防风问提,柜体内部有温度传感器,可设制上下限温度, 上限温度有风扇自动向外散热、,下限温度有加热装置自动加热,关于操作是很方便的,调整好后一般不需要动的,如有故障会自动切换到工频运行。我们自己设计的专用单片机不用PLC控制降低了成本,通过在胜利油田运行近一年,无任何故障。我们备有样机欢迎你来参观指导。 烟台惠丰电子公司。 烟台开发区黄河路付11号 惠丰电子技术部:程显文 0535-63888092

网友K: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曾经在大庆和松原油田作过一些尝试主要的问题是 1:变频器的发电效应,这样的话考虑直流母线的变频器效果较好,然而在实地的情况是距离太远,直流压降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在辽河和胜利油田就可行的多。 2:环境问题,在北方的大多地区冬季和夏季的温度差很大,大庆2000年的冬季-40度,连绝缘子都过不了冬天,那么结霜的现象如何处理?而且夏天的阳光下温度超过40度,降温怎么办?那么雨雪尘土?起码我没有办法让老总们为了装变频器为荒凉的野外给磕头机盖房子!!! 3:连网,集中控制和防盗的办法???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环境。 有空和我联系:chenjun2k0224@sina.com

网友F:
To 秋叶: 如果您不是相信Vacon变频器能做到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Vacon北京代表处或上海服务中心。 希望你能很明白Vacon的变频器是可以编程的,而变频器自身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知道电机的运行状态,因此利用Vacon变频器就具有了许多其它变频器没有的功能,而这些编程在一定程度上是给用户开放的。

网友I:
TOHappy 编程和输出功率有什么关系,我就不信在抽油机上用22KW的变频器能带45KW的电机,不用制动和反馈,那么下降段电机处在发电状态的再生能量是不是让你的变频器当点心给吃了啊,哈哈~~~~~~~~~``

网友D:
toHappy: 你好!看了你的发言没有可信的依据,忍不住说两句。 Vacon变频器再好,不是万能的。你这样不是替Vacon做广告,而是让人认为Vacon是骗人的。我有Vacon变频器的资料,也和Vacon变频器的经销商有联系,他们在新疆地区的采油机上用变频器都没把握。 最重要的问题如陈俊所说的环境条件,和性价比。 还有 Vacon变频器很贵,在价高的情矿下,在好的变频器都可以造出来。你只需提供给我们参考价和大致工作原理就行,其他同行都公布了可行的方案,你为什么不敢呢? 我希望这里不是吹牛而是谈论学数和技术、交流的地方。

网友I:
欢迎访问、http://www.hfinverter.com/1jieshao.html

网友G:
欧洲很多的变频器都可以开放给用户编程,伦茨,CT,丹佛斯等等,并不是什么新技术.它可以增加用户使用的灵活性,但是也带来使用不方便的问题.同时编程与否,就象秋叶所言,对提高性能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日本这种功能码的方式使用简单,但是如果希望增加莫个功能,可能就比较麻烦,需要在外部花一些功夫. 我们开发的时候也作过两种考虑,但是国内的企业(即使现在叫艾默生了,也包括惠丰等公司),有一个优势,就是比较快的响应速度,当用户有批量性的需求时,很容易更改软件作个非标版本来实现. 我很同意楼上ZZ和小魏的说法,我去过大庆考察,发现确实很很难成功使用.采油机有些相隔很远,怎样公共直流母线?油田实际上很严重的盗窃现象,怎样防止? 还有非常恶劣的环境?如果把系统价格作的很高,或者弄一两个样板点,不难.但是如果推广使用,可能只能在一些特殊的区域可以使用.

网友I:
惠丰电子经过潜心研究,推出了可用于抽油机改造的变频器 一、功能丰富、操作简单 在本控制系统中,采用了自动、手动、二段速控制等多种控制方式,在实际调试时可根据现场情况选择使用。 1、自动运行,通过检测两个位置信号,可直接设置上下冲程; 2、手动运行,可以通过面板电位器来控制频率; 3、二段速控制,可以直接设置变频器两段对应上下冲程的频率和时间,从而达到调节速度的目的; 4、调试简单,操作直观、方便、易于使用及维护; 5、具有照明,加热、通风等辅助功能,适用于热、寒天气、夜间作业等。 二、设计科学、保护齐全 本控制系统还有完善的保护功能。 1、系统内各单元具有自保护,变频器、制动单元均带有过流、过热等保护,并且可将保护信息送入控制单元,用以显示和警示。详情参阅变频器说明书; 2、故障时无论是变频运行还是工频运行,均可相互切换,即保持不停机切换; 3、具有自动排故功能,故障排除后可自动恢复到变频运行; 4、故障保护时间可设定,范围为30-90分钟; 5、系统具有温度显示、风冷和加热功能,当温度过高时启动风冷装置,过低时可启动加热装置,以维持适宜的系统温度。 三、结构坚固、适应性强 考虑该抽油机控制系统的使用环境一般为野外安装,环境很差,如雨、雪、风、尘、雷击、日晒等影晌,本产品从以以下方面做了严格处理。 1、柜体均为2--2.5mm厚纲板,加两道防盗锁, 2、柜门设计为防水结构,加有密封胶条; 3、系统内装有温度控制器,可根踞现场情况设制上下限温度,上限温度有风扇向外散热,下限温度有加热管加热。保正系统在正常温度下工作。 4、系统内装有电度表,可直接反应节电效果。 5、低洼地区可加钢制支座,便于防水, 6、用油田原有的3相4线制电源既可,电机是通用异步电机,电机只需接三相进线,并且外壳接地即可; 7、负载电机为滑差电时,系统备用滑差电源,只需接上滑差电源、电机三相线和地线。 8、系统备有照明灯,方变夜间作业。 9、系统装有备用电源,方便油井周围的用电作业。 相信此系统柜能适合野外的恶劣环境,价格低廉,从节电增产的角度看,很快能回收成本。

网友F:
TO ervery one: 目前为止,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做不好抽油机变频器了。 如果自己实现不了,可千万别认为别人实现不了哦! 况且我一再声明是Vacon NX变频器,而这个变频器是Vacon本世纪最新产品,相信见过的人寥寥无己。 并且为什么不相信不敢打电话去问呢?

网友I:
一些看法: 1.系统的再生能量如果要返回电网的话,变频器的整流桥应该是可控、可逆的,这时候,变频器的整流、逆变单元是相对的。变频器拖动电机时,能量流动的方向是电网-变频器-电动机;制动时,能量传递方向为电动机-变频-器电网。 2.当然,电能回馈给电网,要保证同频,还不能污染电网,一般要在电网与变频器之间加平波电抗器(小了没有效果,大了会有压降,要综合考虑)。 3.电网相位可以实时测出来,至于在何时、怎样控制整流单元的逆变,属于技术问题。 4.因为整流、逆变单元均采用同样的模块(IGBT或IPM),且要在电网侧加电抗器,所以整机成本比较高,应该约等于1.5~2台的成本。

网友C:
gdlhk!!!拜托不懂不要发言!!!

网友K:
拜托,有点专业精神好不好!!! VACON大庆办事处我是去过的,连他在大庆的二物业的一拖四供水方案我也看过,天啦,那才叫复杂呀,本来就几个接触器的事情,让他给工控行业没留下什么脸了。也难怪我轻轻松松的抢他的单子不带内疚的!!! 得了吧,变频器做到这个份上,别做也就算了。不信,你问问你的大庆中乔路上的陈国锋经理看我说的错没有,问问他佳木斯的单子他还剩了几个?不过也难为他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反面教材。 惠丰也别说自己的好,我不想得罪谁,不过各位看官,我们只是说这个论坛是大家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好地方,别天天广告不断的。你惠丰说你的好,我告诉你同志,你看看你原来南京办的元老王X(她是个女同志我就留点面子)现在在干什么,你们哈尔滨办的同志在牡丹江卖了些什么机器???现在在用什么??? 对了,还有西门子,ABB,三菱,华为,FUJI......看看你们在各地丢下的烂摊子也少不了多少吧 这里是讨论技术的地方,做广告,花钱去做呀,头条也好,封面也罢,那是你的自由。 说句实在话,哪家的问题都不少,就别在各位面前冒充什么了,反正别把好好的环境弄的乌烟瘴气的,拜托。 我吗???我也是做变频器的,我修的各家变频器也不算少数,反正各位好好的把自己该做的做好了,那么不是更好,大家都有银子赚,在这个地方做广告,寒碜了点。

网友I:
楼上老兄: 既然是论坛、就是个百家争鸣的地方,我们在这把自己的产品介绍给大家就是想大家对我们多一点了解,多提一点意见,互相多一点争论和勾通是好事,把这说成是廉价广告未免有点过份了吧。 不管什么事谁也不要吹的太响,谁也不敢保征自己的变频器一台不坏的,不论怎么说。我认为要实事求事的说,说实话做实事才是我们搞技术人的本份,目前国产品牌在技术、性能上和国外品牌相比是存在着差距,但是这种差距不正在一天天缩短吗,那一个中国人不高兴自己的产品赶上和超过国外的,我辈应为之努力才对。 我在惠丰干了10年了,建厂就在。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南京有个王X的元老呀,还是个女同志?我们在南京没有办事处,哈尔滨也没有,只有经销商。不知是怎么回事,你要愿意可发我邮箱告诉我。 chengxianwen35@hotmail.com

网友L:
西门子,ABB,三菱,华为,FUJI......看看你们在各地丢下的烂摊子也少不了多少吧 我知道了,陈俊最牛.

网友C:
抽油机反发电时让变频器停靠惯性运行

网友M:
我是胜利油田的,我们公司是专业的抽油机配套动力的生产厂,对变频器我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我们使用的是ABB公司的变频器,之所以选用ABB,是因为它的控制功能十分强,可靠性也很高,能适应油田野外的工况. 最头痛的问题就是能量的反馈,我们现在只能用制动单元,不是太复杂的油井还可以正常工作.如果能在电机超速时停止变频输出,给电机一直流电,控制电机稳速运行,再在合适的时候恢复变频工作就好了,但现在我还没能实现,再说这样能量也浪费了. 给油田设计产品一定要简单耐用,不要把产品搞得太复杂.

网友N:
陈俊是谁?

网友O:
好像大多都用ABB的

网友P:
抽油机的反发电时让变频器停止输出,靠抽油机的惯性运行。我已做成功,除了再生能量反馈和我的这种方法,其他的方法都不节能,不信您测量有功功率!45KW抽油机的实际功率只有15KW如果用欧洲品牌的恒转矩22KW是可以拖动的,不懂请不要大惊小怪。

网友M:
请问楼上:你是怎样判断电机转速已经降到可控制的范围的?有时怎样恢复变频控制的?请指教!

网友P(2002-08-26):
变频器上有这个功能!抽油机运行是周期性的!

网友Q:
各位朋友:大家好! 抽油机的原理我不知道,但以下网站的工业部分有抽油机节电器的资料,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http://www.asianeter.com

网友C:
我认为此种情况和油田在野外钻井差不多,完全可以用变频传动,我们公司是做石油钻机的控制的两者原理差不多,在能量反馈方面可以采用西门子se70四象限变频器来解决,捌能量反馈给电网,但为了防止电网污染,则需加滤波器,可能造价要高一些.如由其他问题请电:022-24962997-160 13920286033 宋吉波

网友D:
用西门子AFE系列可以但造价高。

网友I:
--------------------------------------------------------------------------------   定要气愤,不气愤的不是中国人,中国要富强      这是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感谢一位不知名的网友,翻译过来。本着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原则,在论坛转贴,给大家一个对"日本"这个禽兽国   度清醒的认识,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所谓"日本人民"和"中日友好   "!           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资源的匮乏性,决定了我国发展的终极形式是:发动战   争!我始终认为我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现实主义是支   撑民族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精神之源,这就是勤俭智慧的大和人所独有的奋争精神。        然而,世界对我们却是这样的不公平,一些劣等民族占据着大片肥沃的土地,却不   能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而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成熟的经验、团结的意志,却只   能守着贫瘠的土地望洋兴叹。潜伏的危机使我们意识到涉猎在世界这个资源有限充满残   酷争夺的现代森林里,只有保持旺盛的斗志与适当的野性才能换取民族根本的生存,这   就是地球生存的法则,这就是勤俭智慧的大和人所面临的现实。        岛国的命运最终将会覆灭于海底,匮乏的资源将会导致民族前进动力的绝断。我   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军事扩张,运用大和民族的勇武、智慧与精神去征服亚洲,征服世界。     去洗刷几十年前圣战未获成功的耻辱,用大和民族的优秀去驾驭其他民族的低劣,   从而推动整个世界的进步。这是天皇赋于日本民众的使命,这是为维护大和民族高贵的   尊严而开展的圣战!        在几十年前尝试征服世界的圣战中,我们得出两条教训:       1、在未完全征服亚洲巩固地位之前,不应招惹美国。      在新的世纪里,美国应是我们实现征服亚洲的很好伙伴与帮手,虽然在向征服世界   的圣战中,他会是我们的敌人。    2、灭亡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时候,不能过于着急的一口吃掉, 而应象吃生鱼   片一样,一片一片的吃。中国不同于日本,他是个多民族混合的国家,自身矛盾很   多,应该利用他们内部的分歧和差异,分裂这个国家,然后一个一个的消灭,新疆、西   藏、青海、宁夏、满州等都应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分裂这些地区的根据就是他   们独有的民族性,这就是外界传播的中国七块论,我们具体为《分裂中国计划》,这是   我们征服亚洲,灭亡中国,进行圣战的一部分。在中国,只有东部的汉人具有阻碍   我们的能力,因此,如果中国被分裂成七个或几个国家,汉人的力量就会被大大削弱,   其战略回旋的余地也会大大的缩小,中国的灭亡,日本帝国的复兴也就为期不远了!       而只要征服了中国,我们也就取得了征服亚洲的基础,其他国家就会在汉人驯服的   榜样下,臣服于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具有击垮美国,称雄世界的本钱。当然,中国汉人   的西部开发战略对于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阻碍,但是我们不应放弃对于分裂中国的努力!   因为发动圣战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日本欲征服世界,须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须先   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须先分裂削弱中国。        日本是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军事回旋余地很小,只有发展强大的帝国舰队,才能   实现未来帝国对予圣战的需要。        《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之战略步骤:        一、灭亡中国,征服亚洲        欲亡中国,须先分裂削弱中国:台湾在我们的努力下已经分裂出去,下一步.我们   应该采取对台湾的绝对控制。即使这样走我们也才走完了《分裂中国计划》的第一步,   新疆、西藏、满州等还有漫长的道路,可现实没有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日本近几年的   经济已相对饱和,发展已相对乏力,以现有的技术与水平,日本的发展已至极限。        不尽快发动圣战,没有任何资源支撑的日本经济终会陷入崩溃。        但是,在尝试对中国西部的分裂中,中国政府似乎已经觉察到了我们的计划,并制   定了《中国西部开发战略》,这个具有民族同化作用的战略,不但具有重要的经济目的,   也具有重大的战略目的,这势必封杀了我们的分裂计划,但事物总有相反的作用,因为   随着汉人向西部少数民族区域的迁移,势必会增加汉人与少数民族的接触、同化与矛盾、   磨擦并存,5至10年之内都不会形成汉人绝对的巩固,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制   造挑起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磨擦,势态发展有可能会向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因此对于中国西部的分裂计划应坚决的执行下去。        另外在尝试分裂满州的计划中,我们却受到了来自韩国的阻力,韩国至今仍不允许   我大日本皇军一兵一卒踏上韩国之国土,这将势必阻碍我国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势必减   缓对于满蒙分裂的进程。对于韩国的抵制,可以利用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必要时可以利   用美国的压制,对于朝鲜可以利用美韩的军事压制。        中国是有可能干涉的,既然分裂每那么快实现,时间又不允许我们继续拖延,我们   应该适时使用大日本帝国强大的舰队,利用台海冲突或第二次朝鲜战争一举将中国庞大   实际上并不可怕的舰队摧毁,对于摧毁中国的舰队,美国人是会支持的,台湾人也是会   支持的,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也是十分乐意的。如果成功,利用这次行动,我们就可以牢   牢的控制住台湾,并使之成为我们的军事基地。        由于失去了海空权,中国人对于我们压制朝鲜的反应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支那   人的形象会受到大大损害,支那人的精神与意志会受到极大打击,他们将会在次陷入到   大日本皇军威协的恐惧之中,?政府的威信大大降低,从此中国赖以稳定的基础被打破,   借机挑动中国各区域的民族分裂势力开展独立复国运动,则中国不战自弱。        而我们就可在满蒙重建大日本皇军关东军本部,为灭亡汉人统治下的剩余中国做准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担心经济贫困的俄罗斯会出兵干预,因为对于中国适量的削   弱,俄罗斯也是十分欢迎的。通过车臣战争,也可以看出俄罗斯虚弱的军事力量已无力   支撑一场象样的战争。        看来建立一支强大的帝国舰队与实现海外派兵合法化,是实现发动圣战的首要条件。   计划的时间安排:        1) 2000年,协助亲日分子击垮?,扶持分裂势力上台执政。中国由于惧怕国   外的恫吓,凭借其现的有武备还不敢冒然出兵收复台湾,只会适当的扩充军备等待时机。   而我们也正好借机提升军备,争取用4-5年的时间,强化帝国海军,积极谋求海外派兵   合法化,并利用经济缓和与对俄关系。        2) 2005年3月,示意台湾当政者宣布《台湾独立宣言》,挑动中国大陆攻台,   中台战争爆发。应台湾要求,日向台派遣援台军事部队,进占尖阁列岛(钓鱼   岛),进驻台湾,协助台军作战;日美台联合舰队突袭中国舰队,向中国宣战。10月,   摧毁中国舰队,夺取海空权,俄罗斯通过联合国出面调停,中国与三方签署停战协定。        3) 2005年12月,日军应台湾要求取得驻台合法权,把持亲日当权政府。        4) 2006年1月,策反中国民族分裂分子,开展独立复国运动,中国陷入内乱。        5) 2007年3月,台湾发表政府声明:台湾自愿并入日本版图,日本政府表示   不予接纳,但允诺对其实施应有的保护,日台建立军事同盟关系。        6) 2007年5月-8月,日美台韩联军收复北韩,宣布朝鲜统一。        7) 2008年2月,台军反攻大陆,日台联军出兵满蒙。2009年5月,中国   军队退守关内。日军占领满蒙,重建日本关东军本部,构筑侵华根本。        8)2012-2015年,发动对中国大陆的全面战争,灭亡中国,构筑雄霸亚洲之基   础。        二、巩固亚洲地位,称雄世界        日本在灭亡中国后,理应成为亚洲当之无愧的领袖,要用优秀的大和民族精神去震   慑劣等民族的精神,要消灭他们的语言、习俗及奢糜的生活方式即劣等民族的劣   根性,要消灭这些民族的存在,消灭他们的一切,转而学习我们的一切,要在他们的   土地上用我们的方式培育出支那日本人、台湾日本人与朝鲜日本人,要使整个亚洲不   但统一成一个国家,而且还要统一成一个民族,那就是大和民族。实现这个目标要靠   大和民族强大的合力、超人的智慧、无畏的精神,从内心去彻底征服每个亚洲人的心   志,要让他们认同并崇尚我们的精神,景仰我们的奋进,并彻底臣服于大日本帝国的   脚下,让他们无限的忠诚于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牢牢的掌握住亚洲,进而征   服整个世界!        征服世界,仅仅依靠日本帝国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得力的帮手与伙   伴。美国是同我们瓜分世界的最好伙伴,利用美国压制欧洲,协助德国日尔曼法   西斯政党重新掌握政权,再利用德国日尔曼人征服欧洲。事实证明在上一次为了圣战而   签署的盟约中,允许意大利人的加入对于日本的圣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罗马帝   国的后裔已经丧失了先辈奋争的精神,成为无知的劣等民族,就象我们先辈崇尚的   汉唐人,现在却退化成为低劣的汉人,他们摆脱不了被统治的命运。最后,待我们牢   牢控制了亚洲,德国与美国控制了欧洲,而后合力从两面将独联体一举灭亡。        整个过程大致需要30-50年。            所有的中国人:在日本人预谋下一个无耻计划的时候,就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同胞们! 如果您是个爱国者,请转交10个以上您的朋友、同事、......!!!      ***敬请各位把这篇文章贴到你所知道的任何地方,      被日本人杀死的4000万同胞将感谢你!!   无赖的老年日本人根本就不承认侵略过中国!   无知的年轻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侵略过中国!   无耻的军国主义者说当慰安妇在当时是一种荣耀……   我们在自我安慰的寄希望于日本人的良知   而他们却认为我们这些可怜的第三世界在编造故事以敲诈他们的钱财……      如果你是一个不太喜欢狂热,冒进的温和派,那么我个人认为你应该所做的是:   把不买日货这个原则默默地记在心里,我们没有必要非得用示威或游行来反对日本可耻   的行为我们应在心里默默的抗议日本对我们犯下的错误和他们对这些错误无耻的抵赖我   们只需要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更多的忽视一下日货,能不买日货就不要去买相信自己,只   要我们团结起来,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使日本在经济上受到打击就会使他们不敢   再轻视我们的力量,如果你认为自己很狂热,那么可以先看看下面的数据:在世界各地,   几乎90%的华人用的是:"日本车","日本电器"!!   我统计过:如果世界各地的所有华人停止购买日货,日本每年将损失"1000-1400"亿美   元的外汇收入!!!"外汇收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源泉和动力!!   它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是"一带动八",或者说:"损失一份外贸收入,这个国家要损   失八份的国内经济收入!"。   换算一下:   1000----1400亿美元的外汇受入"等价于"一兆美元----日本经济的总产值的五分之一   1/5) = 20%!!!所以,如果世界各地华人同心协力,不用动刀动枪,就可制日本于死   地!!而且是永久的死地!!!我们应该学习尤太人----曾经集体拒买一家德国工厂的产   品,最后导致这家公司的彻底破产!!   起因就是因为这个公司的总裁说了一些所谓"理解希特勒"的话!!现在德国人对犹太   人特别好!!您知道为什么吗?   原因有二:一个是怕----因为尤太人特别团结;第二个是尤太人的狠----尤太人从来没   有放弃过对"纳粹分子"的追杀-----   只要在这个地球上发现有任何藏匿的"纳粹分子",他们就一定就会"抓--绑架",如果   实在无法得手,那就"杀"!   看看我们中国吧?!   "对刽子手的仁慈,无疑就是自杀!"开始行动吧   同胞们:?****?0年过去了,还要等吗?!开始行动吧!!      从我开始做起!   从我家开始做起!!   从我的朋友开始做起!!!   从我身边的各个组织开始做起!!!!      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最后,我想最多10年,全世界所有的华人都会做到!既使能做到一半(50%)。对日本   的打击也是致命的!! 组织一个全球性的"拒买日货复仇组织"!请在各地"串连串   连",好吗?!同胞们,开始行动吧!可以印些传单,让大家意识"拒买日货"的重要   性!   "拒买日货"首先要防止被"日本狗"误导有些所谓的"爱国人士"---(其时是被日本秘密收   买的哈巴狗,目地是挑拨分离我们本来就不团结的中华大众),经常提出:拒买日货是不   可能做到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轿车,电器里,多少都有日本的零件。所以还是打住吧!      "拒买日货就到此为止"是什么用意?!那是因为日本害怕看到中国大众组织起来,   进而进行有效的"抵制日货"运动?!故而在这个五十多年来首次完全有可能组织其一个   有效的全球性"拒买日货"运动时,他们便会迫不极待地跳出来叫停"!"拒买日货",   并非像他们所说的哪样----"因为这个计算机里有一个或一些日本零件,我就不买;   这电视里有几个日本造的电子器件,我就不要"。"拒买日货"的口号实际上是要求全球中   国人,在有选择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不买日本造的货物,如汽车,电冰箱,洗衣机,电视,   音响。。。等等!五十多年来,华人一直记恨于日本,但可笑的是却没有一个有力的"拒   买日货"组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日本狗从中挑拨分离我们本来就不团   结的中华大众!中国同胞们:清醒过来吧!千万不要再被这种人玩耍了!   !!      "拒买日货"的意义   "拒买日货"的意义是巨大的!她能让我们不动一刀一枪就打击了日本,同时又加快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她能让我们扼制日本,进而让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她能让我们的   子孙免遭我们的前几代祖先和我们现代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她最终也能让这个几百   年来一直顽固不化,一再屠杀掠夺中国人民的丑陋民族遭受到它应有的惩罚!!!你以   为这容易做到吗?绝对不是!这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让全体中国人慢慢地,   逐渐地意识到,然后才能真实地做到!!      不必要的担心   1.中日友好根本就不存在!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2.现在中日两国贸易总额每年达600亿美元。是不是因为我们全球中华大众对日货的抵   制,中国就会受到损失?这是不会的!   原因是:a.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是高级奢侈品---我们中华大众可以拒绝;   b.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是普通生活必须品----日本人很难抵制,他们其实是在享受着我们廉价   的产品!   3.另外,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减少对日本产品的过份依赖,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是非常重   要的,   比如日本参加美国的NMD,其目的就是与中国为敌!!!   各位把这篇文章贴到你所知道的任何地方。死难的4000万同胞将感谢你!!   抵制日货!   请翻贴!转贴!

网友I:
为了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来关心国产品牌吧!

网友R:
北京北方电子公司作了很多抽油机变频项目,可联络010-69532293赵宝凤

网友E(2002-10-20):
国产的变频器是应该被同行广泛使用

网友C:
22kW变频器拖45kW电机是有可能的。因为大部分的抽油机都是按直接投工频电网选型的,启动时确实要这么大的电机,否则起不来。而启动之后维持运行所需的电流很少,因此只要变频器的启动转矩足够大,持续输出几秒钟,在这之后,变频器只要输出很少的电流就可以了。 这只是针对改造项目而言,实际上抽油机用变频器和鼠笼电机配套的话,电机也不用选45kW了。用22kW的电机和22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但是对再生的能量一定要处理,用制动电阻消耗或是用四象限变频器。

网友(2007-04-03):
下面引用由青源在 2002-8-14 21:16:00 发表的内容:
      我是胜利油田的,我们公司是专业的抽油机配套动力的生产厂,对变频器我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我们使…
--------------------------------------------------------------------------------------------

网友:
呵呵,我公司在胜利油田有很成功的案例.用的是LG变频器,合作都有4年了,主要是和采油厂合作.代替的是ABB的变频器.

网友S(2012-05-04):
工业设备电路板维修、工控电路板维修、机床电路板维修、触摸屏电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电路板维修、变频器电路板维修、电源电路板维修
不分行业、无需图纸、修好付款
我公司是华东地区最早从事电路板故障维修的高科技企业
电话  021-62842272   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