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切换到工频

楼主(2006-07-06):
在变频器突然故障,要想不停电机可不可以立刻将电机切换到工频?

楼主:
若立刻切换电网肯定会受影响吗?那么应该加装什么保护装置

网友A:
我觉的这跟电源相序有关(切换的时候),现在的变频器一般都有无扰切换功能,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A:
呵呵引用前辈的一句话
不是相序问题,应该是相位问题
  (工频与变频输出电源不同相位,可能导致冲击

网友A:
挂了就不好说了

楼主:
应该能直接切换吧

网友A:
可以加定时器,用变频故障启动,当然连锁要考虑好

楼主:
连锁,您能具体说一下吗
是不是切换到工频后就一定保证变频器要彻底断开

网友A:
呵呵差不多用变频故障输出点给继电器,继电器要带自锁,继电器启动定时器,注意变频彻底切断,当然细节要考虑

楼主:
对,用变频器的故障输出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一般有5秒应该够了吧

网友B:
在变频器到电机这一段加个接触器不就行了吗?用变频器的故障位断开这个接触器,用这个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去起动工频接触器。两个接触器做互锁就行了。

楼主:
可在电机运行当中,切换到工频,电网会受影响

网友C:
采用热切换 锁相环控制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D:
楼上的说详细点撒!谢谢

网友E:
最好是加上手动功能,在变频故障时,手动启动水泵

网友F(2008-05-15):
在变频器到电机这一段加个接触器不就行了吗?

用变频器的故障位断开这个接触器,

用这个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去起动工频接触器。

两个接触器做互锁就行了。         寂夜如风  这个兄弟已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G:
当然可以,就象用一个软启分别启动二台电机一样,先启动一台,正常后切换为工频运行,再启动另一台。

网友H:
在变频器到电机这一段加个接触器不就行了吗?

用变频器的故障位断开这个接触器,

用这个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去起动工频接触器。

两个接触器做互锁就行了。

这个方式很可行

网友I:
不好实现吧

网友J:
在变频器突然故障,要想不停电机可不可以立刻将电机切换到工频?

当然可以,变频器故障,输出自然都闭锁,也就是无输出,可以直接转到工频。这种应用电路上网一找,铺天盖地的。

找不到加我QQ5188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