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好哪种!

楼主(2005-08-16):
我厂在切粒机上用了两台西门子变频器 是MM440/7.5KW、MM430/22KW两个故障点是串在一起送PLC的,刚投入使用,三两天的出现故障,变频器就是没有记录!PLC报变频器故障,不明不白的停车. 不知西门子变频器别的会不会出现类似,西门子变频器哪种型号好用?

网友A:
求助西门子420出现起动频率到4HZ报过电流是那里坏了,换另一台同型号的机一切正常。谢谢指点了,急

网友B:
是不是你们接地系统做的不好,因干扰做成的.

网友C:
变频器里不是有专门的状态字给PLC吗?你那是怎么连的,故障信号是哪里来的?

网友D:
严工您好 西门子变频器440标准型相比来说不错了,说实话430的故障率稍微高一点。 我怀疑您的系统可能是430的装置给PLC故障型号了(因为是串联的不能看出到底是440还是430故障) 还有一种6se70系列的工业型变频器就很好了 如果您有兴趣咱们可以联系一下 说实话我是做西门子产品的:) mail:eric.qianzhibin@163.com msn:yjqzbzll@hotmail.com qq:28063435

楼主:
接地,可不性不大!

楼主:
to:数捷电气 您好 现我以把两台变频器的故障(两个常闭点)送DCS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