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电源模块报01故障

楼主(2007-08-31):
fanuc电源模块型号:A06B-6087-H130,启动后报01故障,故障描述“电源模块内大功率模块 IGBT或IPM不良”。测量模块没有任何问题。还有个现象,因为是维修并没有接接触器,先上RST电源,后上控制电源,故障现象就不会发生,然后再不管先上什么都没有问题,启动也显示00没有问题。停机过一段时间后,按照正常的上电顺序,还是会报01故障。不知各位有没有接触到该01故障报警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A(2009-04-05):
内部继电器不良看有没有接触不好

网友B(2009-08-24):
阿洁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怀疑与电流互感器有关。

另外我想让教一下你,如何模拟让电源模组启动起来,让它显示00,

不上机台也可以测试,这对维修太有帮助了,谢谢你了 !

我是邮箱是:liguanlin1018@163.com

网友C(2023-09-16):
赞,学习一下,学习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