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默生TD2000自动停机

楼主(2006-07-14):
爱默生TD2000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自动停机,但是不报警!可以听到内部继电器不断地吸合,感觉像是整机复位了。如果马上重新启动,只能升到几赫兹。过一会,又能重新启动。咋回事?最近的怪事特别多!

网友A:
我认为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

看看电容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B:
可能参数设置问题,恢复出厂参数试一下.

网友C:
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这里来询问下021-62141466

网友D:
查一查电源部分

网友E:
把电源部分电解换了试试。

QQ:625450068

网友:
可能是跳低压,查一下电源检测电路

网友F:
TD2000-4T0300G电源板急需!手机1306178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