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402

楼主(2005-12-07):
台安N2-402变频器,W相下桥臂一直处导通状态是怎么回事,PC929换过,模块也换过,控制板以更换,令人不解,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那就肯定是控制板的问题了,有试波器就好测

网友B:
你没讲清楚。先查电容吧

网友C:
应是“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吧?检查光耦输出输入的信号。

网友D:
反馈二极管短路

网友E:
仔细检查光耦和驱动上的小的东西。

网友F(2008-04-08):
驱动光耦问题   用洒精清先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