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 82系列求救

楼主(2006-10-28):
现在有一台伦茨82系列22KW,输出电流不平衡,请都各位高手是哪故障啊U   V  W三相实际输出电流想差0.5A  (带1.5KW电机),请高手指教哪会引起

网友A:
你测一下直流输出电压是否平衡?P-U、P-V、P-W,N-U、N-V、N-W。有伦茨的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真流输出平衡的

网友A:
那你驱动部分的稳压管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