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4-23):
各位高手最近遇到富士G9变频器,在不起动的情况下频正常,而运行变频器时频率为零无法上升(面板操作)请指都是何原因??

网友:
好象端子上要并上一根线

网友A:
把正转或反转线短接一个

网友B(2005-06-28):
大概有两个原因:1参数设置有问题,2端子可能没有接好。

网友C:
1、面板操作时正反转端子与公共端必须短接一个。 2、给定频率设定是否正确。 3、频率上下限设定是否正确。

网友D:
同意上面的

网友:
好简单的问题,你在控制方式里选择5,在运转方向短接,再选用外部控制方式,然后输入正二伏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参数设置有问题哦,仔细检查一下哦!

网友E:
调整一下参数。

网友F:
看一下你的设置是否有问题,要改为棉板控制啊。

网友G:
将F01设定为0,从控制面板上可以调频了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值. 然后设置参数.

网友B:
富士变频器的故障不少啊!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买啊!?

网友H(2005-07-28):
将正转端子和COM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