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ATV38 欠压故障

楼主(2005-10-11):
请教各位大侠,ATV38机子跳欠压保防是哪问题,电源电压和直流电压都正常

网友A:
启动电阻,可控贵 ,继电器级监测电路

网友:
监测电路,在哪边,请指教

网友B:
你不是把这个不知道啊

网友C(2005-11-15):
多在电源检测电路.

网友D(2008-11-29):
知道的给具体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