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求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5-10-09):
各位大侠,有台ATV38系列37KW变频器,不显示,功率板直接通直流,显示跳UFS低压,装上整机通交流就没显示了,请问是部分电路故障.另说明书上说UFS故障为负载电阻损坏,负载电阻指的是什么电阻,在这先谢过各位大侠的帮忙了,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整流模块和启动电阻的问题,可以先安此思路查一下,0311-83919468

网友B:
整流模块是三个可控硅,小弟我就是找不到启动电阻,+P对L1,L2.L3测是开路,请大侠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如果是可控硅没工作,现象应也是这样,请问可控硅电路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