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减速机会降低运动系统精度吗?

楼主(2011-04-22):
各位工控兄弟,

最近在忙着一台送料机,本来设计是用伺服直接驱动一个皮带传动的电缸,但伺服惯量不够大,准备增加一个减速机,增加减速机会降低运动系统精度吗?

网友A:
那要看你减速机的精度了。

网友B(2011-06-06):
肯定的,你是半闭环控制!

网友C(2012-04-11):
机械设计原则上简单最后,增加减速机对整机精度的影响本生很小,一般送料机构都不是问题,选择减速机是注意精度就OK,供参考!京伺服汪工13510382344我司伺服配套减速机

网友C(2012-05-14):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网友D:
         东莞固尔琦专业自动打包机马达,封口机减速机.有意者请致电0769-85843218  http://www.dggurk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