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维修经验奉献给大家.(一)

楼主(2005-04-05):
刚接触变频器维修的朋友,可能最怕的是烧模块,其实只要做好以下几点,一般还是不会, 1.如果驱动的触发电压不正常,或者消失,烧模块是肯定的事,所以维修变频器一定要把驱动弄好,把坏模块的那一路的驱动电路彻底修好,不接大电容单独给驱动板给一个直流550V通电,220V机给300V直流,因为变频器的电容能量太大了,一是安全,二是保护了贵重元件,不接模块,单独给驱动板通电.驱动修好的一般标准是6路触发电压两两相同,但也有例外,比如FUJI,,检查电容容量,如果电容容量不够,机器在负载时很容易坏模块. 2.检查控制板,控制板一般不会坏模块,但有些雷击机不是这样, 3.如果确实要带换模块,查手册最好参数一样的,虽然IGBT的带换性好,但也要遵循原则,耐压,电流,开关时间等,比如FUJI的L型模块就和S型带换后就容易坏, 4,接假负载,

网友A:
能讲讲如何接假负载吗? lhq2004-0901@163.com.谢谢你了。

网友B:
有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出出招!~~我前段时间搞了一台1000克的注塑机!~~注塑机有4个马达:45KW 30KW 30KW 30KW.第4马达不用!~~装了3台变频器. 装起后 会干扰注塑机的电脑加热显示部分 不干扰实际加热温度!~~试了好多办法都不没搞好!~~ 有哪为大侠出招 135116875965(十万火急,十分感谢)~~QQ:376759600 paolu_2001@163.com

网友B:
太急了号码错了 是(13511685965)谢谢

网友C:
能把电脑加热显示部分的有关电路图传过吗?越详细越好

网友B:
现在没图纸!机器是泓讯的电脑!只干扰加热显示!不干扰实际温度,也不干扰料桶上温度测量仪!!

楼主:
一般变频器干扰是因为变频器工作会产生丰富的谐波,防止干扰有几个方法,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机器地线接地,如果用端子控制,控制线应该用质量好的屏蔽线,机器多的话,会产生相互干扰.应该装在电器控制柜里面,

网友B:
载波已经降到最低了!~接了地线更糟糕.机器都是装在电控箱里面的啊!~~你说几太变频器放在一起会不会互相产生干扰?谢谢

楼主:
一般不会,但质量差的难说

楼主:
注塑机的电脑加个金属壳,看行不

网友B:
我试过装隔离变压器,试过把电脑的温度控制段子直接接地!信号线和电源线分开走!!装滤波器..都不奏效!!用的是康沃的机器!!质量是可以的!!兄弟你能帮我想想我下步应该怎么做?

网友D:
肯定是干扰问题了,把你的电脑电源用隔离变压器隔离,信号线屏蔽,变频器的信号线能屏蔽的都屏蔽,该接地的都接地,反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消除干扰

楼主:
进电源和输出加滤波器,

网友E:
我以前也碰到过此类问题,也搞了好几天. 其实这个学问是比较复杂的,一时很难说. 请问电脑的温控信号线是往哪走的,可能就这个问题. 请试一下往其它方向走,应该就没问题了. 如要和我交流,请联系我好了.我喜欢交朋友. QQ:405155395 电话:0575-2039480 有兴趣的都可以和我一起来交流.

网友B:
各位老师:请问下什么是有极调速..我是新手 请大家多关照点 谢谢

网友F:
先区分一下是哪一台电机有干扰信号,找出干扰源后才能想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G(2011-03-14):
请问ATV58F变频器,程序在CPU板哪芯片里?

网友H:
加EMC处理就可以,比如走线分开,增加电气隔离。。。。。

网友I:
广东  西门子,ABB变频器,楼宇暖通,自控产品,现货供应,价格优势。QQ联系:1907077986
电话:020-61210777-819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