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变频器操作盘死机不起作用的原因

楼主(2005-08-17):
各位变频器高手: 我公司的多台日立SJ300变频器操作盘死机不起作用,待整机断电后才能恢复,请教原因,并讨教解决办法.

网友A:
请您仔细说明,变频器在运行中有一些参数可以调整,有些只能停机时才能调整,当然,检测参数应该全部可以看到,不知道您说的究竟是怎样的情况!方便请仔细说明!sales@bwtco.com

楼主:
瞿世才先生:您好 该操作盘一直显示45Hz不动,按操作盘的键不起作用.

网友A:
您是否说在显示45HZ时,按STOP键不动做呢(即仍旧显示45HZ呢?)如果是这种情况有以下原因:(1)您看看显示选择B037是否正确(2)您看看是否在D001状态,此状态是监测输出频率的(3)您看看是否运行指令是端子操作(A002=01)(4)您查看一下是否STOP键被锁定不起作用(B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