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5000p7输出电压偏低维修

楼主(2003-03-01):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厂使用的一台富士5000p7变频器最近突然出现如下故障:本应在输出断子上输出为380v的电压,于所有参数未变的情况下(输入电压也正常),输出电压均降为为260v(线电压)左右,查故障显示F5、F6、F7均显示为LU。   请各位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 我几年前修的一台110kw同型机器也是酱子,起初是3相极不平衡,更换控制板电压比较器后3相极平衡,但就突然变成楼上的状况,却无故障显示。无奈换了控制板才好。 y4511、版主,好GG快指教 :-)

网友A:
PN 端子间直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接触器动作否?

网友:
应是一切正常,就是输出电压均降为为260v(线电压)左右 y4511、斑竹: 不要太忙了呦,华东区的工程被你们要做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