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检测到电动机实际温度吗?

楼主(2006-08-18):
近日我公司电气主任在讨论变频器有关问题时,说变频器可以通过UVW三条主电缆线在驱动电动机同时,又能够利用该电缆检测电动机的温度,从而实现电动机热积累保护功能。本人认为不可能,除非在电动机上加装传感器并另外拉电缆,如果没有传感器反馈温度,变频器只能通过预先建立数学模型“估算”电动机温度,而不能“检测”到电动机的真实温度。请问各位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变频器可以通过UVW三条主电缆线在驱动电动机同时,又能够利用该电缆检测电动机的温度.....不可能,但是可以通过电流来“估算”电动机温度.

网友B:
没听说过,至少变频器的屏显上并没有马达温度指示这一档.

网友C:
一个物体的温度跟他在单位时间内吸收的和散出的热量有关,电流的一部分给他提供热量,而他散热就跟环境有关了,因此通过电流计算电机温度太粗略了,因为环境是不一样的你说对吗

网友D:
可能你碰到高人了。

楼主:
有人知道富士G11系列变频器或施耐德ATV68变频器,热积累保护计算的数学模型吗?(计算公式)本人认为至少包含运行电流和输出频率这两个参数。

网友E:
我想不能 即使建立数学模型估算, 电动机温度和环境温度也有关系   电机的额定的"温度"一般都标为温升,也和环境温度有关.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小米渣在 2006-8-19 11:06:00 发表的内容:
  可能你碰到高人了。
--------------------------------------------------------------------------------------------
是碰到半仙了!

估计是口误,意思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G:
 新三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18 22:41:00
       变频器可以通过UVW三条主电缆线在驱动电动机同时,又能够利用该电缆检测电动机的温度.....不可能,但是可以通过电流来“估算”电动机温度.

这个说的对,ABB 的有这个,但不推荐使用,

网友H:
是,不能检测电机温升。只有用PTC或PT100电阻(内置在电机中)才行。

网友I:
如果真要能检测,电机中的温度保护开关就不需要了,这个变频器厂商对工控行业的贡献可不小啊!!

网友J:
其实他的意思无非也就是说计算电流均方根值对电机进行热保护吧!

网友K:
变频器对于电机的温度没有办法检测的,只能通过电流来估算,才是真正可行的,变频器单独接一台电机是不需要热热继电器的,不单单ABB有这个功能。

网友L:
一般通用变频器不具备“检测电动机实际温度”的功能.“检测电动机实际温度”可用专用温度探头与显示器匹配起来用,可以显示出电动机温度;有的高档电动机内部就有温度保护装置,当电机温度超过一定值,它就动作让电机失电保护起来,当电机温度降下来后它会自动恢复.

网友M(2007-01-06):
abb的acs400变频器参数里有,但需用标准电机,是数学模型“估算”电动机温度。主要保护电机在比较低的频率长期运行时,有热积累效应,对电机保护,可屏蔽掉。

网友N:
大哥这你也用问吗???什么传感器都没有,只用3相电流计算??
有没有强制风冷?外部室温?都没有计算进去,它用什么检测出来的温度???要准了那就是见鬼了

网友O:
你们主任真牛呀,如果电机所处的环境温度到了100多度,就算是变频器基本空载,谁敢说电机烧不了?

网友P:
看到这个论谈真是高兴.楼上的朋友也很专业.我是厦门科昊自动化有限公司.研发和生产温控器,巡检仪,无纸记录仪,电流电压表等数字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互相交流.我们的网址是WWW.KEHAOAUTO.COM,0592-3265128.QQ49226102.贸易通abao981231.我们可以做非标仪表和技术转让服务.

网友Q(2007-03-12):
你们主任胡说

网友R:
检测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传感器啊,没有一次检测元件怎么检测呢?

网友S:
地球人都知道!你主任可是“外星人”?

网友T:
如果在电机吊环处(拆去吊环)敷设一温度传感器通过信号线至变频器的温度检测端子。行否?如行,温度传感器用什么样的?

网友U:
肯定不能

网友V:
呵呵,那是不可能的,应该是估算的,有的电动机上自己带温度检测

网友W:
如果变频器采用非常准确的控制方法,通过电机模式计算,可以较为准确的观测出电机定子电阻,从而可以比较接近的估计出当前电机定子绕组温度。

网友X:
通常电流的增大会引起绕组发热,同时绕组阻抗也会有所变化,但即使环境温度也能放入检测中,所能得出的温度也只是个大概值,远远不如直接装个PT。

网友Y:
你们主任是高手,能力强啊,让他设计变频器算了

网友Z:
通过电缆怎么检测温度,变频器要是能从电缆那检测温度,别人也不会在电机侧加上热继电器了

网友W:
电机侧加上热继电器,通常用的PT100,故障率高,严重影响系统的可靠性,直接利用三根电缆完全灵活控制电机是现代控制技术的目标,现在离这个目标也很近了,国外的大公司都已经实现了,只是没有向我们推荐了,在国内卖的变频器都是十年前的

网友AA:
他主任只是说通过电缆测点机温度,也许是不错的主意,如果电缆接头没温升,三根被橡皮包裹的铜线不是很好的热传导体吗,测该电缆的温度也许比测电机的温度更方便和简单,有什么好嘲笑的??

网友AB:
看到大家学习,研究,讨论的精神我非常高兴,发一言。对于只采用采集电信号参数变量与建模运算开环测电机温度的功能,卖国外变频器说国外产品有此功能。我想国外的月亮真的要圆的吗,那我请教一下电动机运行中温度与电参数关系怎样的
 轴承温度与采集电参数关系
 机械扫膛轻温度与采集电参数关系
 谐波温度与采集电参数关系
 转子漏感温度的变化温度与采集电参数关系
 定子漏感温度的变化温度与采集电参数关系
 阶跃负载温度辩识和温度滞后与采集电参数关系
 共模温度与采集电参数关系
 负序和零序温度怎样辩识
 我想目前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中的不足之处就易克服了,是吗,但还见资料。若出来时请朋友及时告知成都佳强科技公司http://www.jqq888.com.cn先谢了。

网友AC(2021-09-21):
引用 网友G:
网友A: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18 22:41:00        变频器可以通过UVW三条主电缆线在驱动电动机同时,又能够利用该电缆检测电动机的温度.....不可能,但是可以通过电流来“估算”电动机温度.  这个说的对,ABB 的有这个,但不推荐使用,

ABB变频器就有电机温度过高故障报警,但是根本没有温度传感器接在电机上,估计是根据输出电流三相的变化推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