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IG5变频器hw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05-07-04):
我有一台lgig5 0.75变频器出现HW故障,请问如何处理,是不是cpu板故障.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你应该去看HW里有什么??

网友B:
我修过这样的故障,你换一个风扇看一下能不能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运气好,还是怎么回事,我换了两台这样的机都好了,用到现在还没有问题。个人经历,仅供参考

网友C(2007-06-06):
我换了另一型号的CPU
加上去仍报HW,但把原CPU换回后就不报了.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D:
小王說得對,风扇坏了就会显示hw,

网友C:
各位老大
.我的1.5KW机子驱动有问题
可是全换了光偶后仍没输出,检查驱动三极管等没有坏的器件
请问有可能是那部分出 了 问题

网友E:
在电源驱动板上有一个白色两针插头,有一次忘了插上去,结果报了"HW FAIL",你可以看看

网友F:
lgig5 0.75变频器出现HW故障,我已经作了总结,你可以搜索一下,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网友G(2012-11-15):
风扇出问题,卡死不转确实会HW故障,有的人把风扇拆了。我碰到一台拆了风扇还是HW故障,原因还在查,怀疑内部的温度保护检测电路故障引起的,不过没电路图看。

网友H(2014-04-30):
看起来风扇是转的,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