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广州通达变频器中心的老师

楼主(2002-12-19):
我的一台FUJI 5000 P9S(7.5KW)变频器加电后,面板无任何显示, 也无电压输出,只能听到机内发出连续的、轻微的“吱吱”声, 请教是何故障,有修理价值吗? 谢谢!

网友A:
电源有故障!可以维修!发信息给13503004128

网友B:
一般来说故障不大,可与我联系!

网友C:
谢谢各位!我会与您联系的。

网友D:
把22uF电容换掉或SA51700500换掉。

网友E:
请教PBJ SA51700500芯片的型号,好象不是M51996。

网友D:
P9S30KW以上是M5199622KW一下是SA51700500.

网友F:
pbj说得没错:把22uF电容换掉或SA51700500换掉就可以。

网友G:
先断掉风扇电源通电看看否有显示,如果不行就是电容坏了,问题不是很大,千万别轻意相信别人说什么电源坏了之类的!!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网友C:
谢谢各位老师,确实是电容的问题,已经修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