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也能修!

楼主(2008-03-25):
我的工厂有两套设备功能完全相同,去年两套设备的触摸屏,相继损坏了,损坏的现象是设备仍就运行,没有屏显!最后使用ESD停了下来。更换了两个siemens的
前不就我想修修,首想到的是分析故障单元,由于损坏时设备运行正常,基本判定是显示单元有问题,于是我上电测试电源供电正常,仔细观察屏幕没有发现图像,于是使用手电照射屏幕发现有图像(很暗),基本判定图像解码和传输通道没有问题。
结论:1、背光供电有问题?2、背光板(高压板DC/AC电路)?3、灯管接线?4、灯管老化损坏?
结果:经测试和对换是排除,最终判定灯管有问题!购买灯管更换,上电OK!
本人酷爱电子,喜欢家电维修,维修灵感源于家电维修!
注意:购买灯管需要尺寸!不要只看液晶屏的尺寸,要拆下来测量!
      拆装要有序,避免二次损坏;
      谨防静电;
      测试电源极性不能错!
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觉得好就回帖支持!真实原创!
感触:为设备提供一个良好的工况如同我们有个好的工作环境!

网友A:
这么好的工作经验为什么没人顶呢?支持原创!

网友:
你能帮我免费修好我手机就帮你顶顶

网友:
需要顶一下!OK!

网友B:
不错的地方

http://www.ymmfa.com/bbs/?u=33899

网友C:
你是修家电的吗。。。。。。。

网友D: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E:
回复4楼:我不是修家电的!爱好家电维修,在上学的时候参加了兴趣小组,免费帮同学、邻居维修家电,工作换了一大堆,现在干电气!

网友F:
哥们你的灯管在哪买的?

我们这里也有一个灯管坏了。

网友G:
西门子触摸屏TP270维修两例
一台维修过程:
通电DC24V,屏幕无光,电流约230mA,用手触摸屏幕,蜂鸣器有响应,说明程序运行正常。量高压条12VDC电压正常,控制电压ENABLE低有效为低电平正常。说明故障在高压发生电路或灯管已经损坏。拆开发现灯管一头已经发黑,更换灯管后仍然无光,检查高压变压器也已损坏。市面上无此高压变压器,于是买一个LCD的带两管的高压条,接好线后固定,通电正常。

另一台维修过程:
通电DC24V,屏幕无光,电流约100mA,用手触摸屏幕,蜂鸣器无响应,说明程序运行不正常。万用表测量几组电压3.3V、5.1V、12V都正常。据用户反映,用户发现触摸屏故障后曾试图维修,在通电的过程中,出现过一次正常的情况,但断电后再次通电就不行了。分析芯片某个脚位有虚焊,使得总线错误,从而程序不能跑动。遂用热风枪对密脚芯片焊脚加热,同时用镊子按压芯片,使焊脚和锡重新熔合。经过以上处理后,重新开机,电流上升到470mA,一切正常。

更多实例请访问www.quick-sine.com/cn/case.asp

我能!

网友:
支持下,呵呵,满好的,不错的东西。

网友H:
    支持,实用.

   如何实现触摸屏的长亮.

网友I:
我这有台触摸屏只显示红光其它内容就没有机器运作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J:
触摸屏当然能修,不过有一次遇到有个贴片元件烧得看不清了,又没同一型号的触摸屏对比,结果........

网友E:
回复十楼:灯管是在淘宝买的,25元一根

网友K:
不错,写的好,支持,希望有好经验大家分享!

网友L(2008-06-23):
标签:青岛电路板维修 青岛设备维修 工控设备维修 自动化设备维修 变频器维修 PLC维修 医疗设备维修 仪器仪表维修 工业电源维修 驱动器维修 压力变送器维修 注塑机维修 纺织设备维修 伺服维修
青岛至信达电子是一家专业从事大型自动化控制系统电路板故障维修的技术服务部。她以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和一流的人才队伍为依托,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良好的资源配置,收集了大量的工业设备、医疗设备、仪器仪表、各种电路板卡等电气设备的技术资料和电路图纸,突破了维修自动化控制系统故障的技术障碍,掌握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维修方法,使不能维修大型复杂电路板的难题成为历史,真正地为客户提供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电路板故障维修服务。
我维修部拥有先进的集成电路板故障测试仪和一支经验丰富的电路板维修工程师队伍,为各行各业提供集成电路板的专业维修服务。
及时快捷的服务,快速交货为企业赢得时间提高生产产量为宗旨,达到企业满意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拥有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维修,品质保证,构成至信电子的独特风格. 以市场为向导,直接面对客户,以最有竞争力的服务为中心,力求企业花最少的钱做更多的事 。兢兢业业做事,实实在在做人,是我们的座右铭。
我们秉承“顾客至上,服务第一”的服务宗旨,奉行“团结,诚信,高效,创新”的经营理念,愿于广大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创美好未来!
我们承诺:维修费是设备供应商的五分之一!
我们收费合理,交货及时,维修质保期内零返修率。
贵单位如有维修电路板需求,希望能与我维修部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提供满意的技术服务和支持。
业务范围:
各种仪器仪表维修
1. 国产或进口示波器、数字万用表、信号发生器、音频分析仪、晶体管图示仪、IC测试仪、频谱仪、网络分析仪、逻辑分析仪、信号源、扫频仪、发射机、接受机、功率计等仪器仪表;
2. 维修HP、TEK及FLUKE维修部已不提供支持的进口仪器;
国产或进口工业设备及板卡维修
1. 电脑锣及各种品牌数控机床控制板;
2. 线路板(PCB)企业的所有设备(如钻机、锣机、曝光机等)上的电子线路控制交直流伺服放大器、控制器、变频器、光尺信号处理器,各种镭射数字感应器、工控主板、工控开关电源、I/O板、直流调速器、PLC、触摸屏显示器、多轴控制器、读带机等任何电路板件;
3. 电子企业SMT、SMD设备上的所有电子线路控制板;
4. 各种品牌变频器、交-直流驱动器、PLC程序控制器、伺服控制器等工控产品;
5. 工业设备的CPU板及接口板、电源、显示器;
6. 各种医疗设备的控制板、电源、显示器;
7. 印刷、化工行业的各种控制板;
8. 食品饮料、注塑机、吹塑机、电线电缆生产线的各种控制板、电源、显示器;
9. 彩扩设备、电梯、中央空调、健身器材、大型洗衣机及各种办公设备的控制板、电源等
单片机系统开发,改造,维修,维护
1.MOTOROLA、MCS51、AVR、 HOLTEK、SONIX、EMC系列单片机开发。
2.仪器仪表的设计,智能设备,温控设备。
各类电气设备开发,改造,维修,维护
1.生产线自动控制系统改造、检修、维护
2.基于高性能单片机的生产工艺改造及设计
3.工业控制设计,代替PLC的设计
技术特点:
1、不分行业;不分设备种类;无图纸芯片级维修。
2、用先进的维修测试仪器,可以在线对集成电路元器件进行功能测试、比较测试。
3、对可编程器件进行存储、烧录。
4、维修产品种类繁多,经验丰富。
5、拥有专门元件采购网络, 建立了充足的常用备品备件库。
维修特色实践证明,电路板送我处维修比送往国外返修,具有明显的维修时间短、维修费用低、保修期长、方便快捷等优势。急客户所急、想客户所想,竭诚为客户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快速优质的为客户解决难题,是我们的宗旨。
维修时间:
1、标准修复时间为7个工作日
2、加急修复时间为3个工作日
3、特急修复时间为2个工作日
维修流程:
客户送板/上门取板/邮寄到我维修部――初检(一般3至5个工作日)――报价――客户同意――维修――维修完毕后客户来取板/上门送板――当时结清费用。
注:外地邮寄到我维修部的板子,需要维修费汇到我维修部账上后,我维修部才能将板子邮寄回客户处。(另:双休日、节假日时间顺延)
保修期限:
1、修复后签订保修协议,对修复部位保修三个月。
2、第四至第六个月之间维修费按半价收取。
3、保修协议从设备正常运转当日算起。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太清路18号
邮编:266023
联系人:单先生
手机:13954273607
电话:0532-83642976
传真:0532-83642976
EMAIL:qdtopthing@163.com
网址:http://topthingpass.blog.sohu.com
http://topthingpass.blog.163.com

网友M:
我在广数980T的显示屏也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N:
低压电器和集成电路区别太大了,楼主全才啊。

网友O(2008-07-23):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设备用触摸屏,液晶显示屏销售及维修
日精注塑机触摸屏(NC9300T,NC9000F,NC21,NEX系列)
日钢注塑机触摸屏(E3,EL3,AD系列)
东芝注塑机触摸屏(V10,V21,V30系列)
东洋注塑机触摸屏(PLCS-9,PLCS-10,PLCS-11系列)
三菱注塑机触摸屏(MMG,MSG,ME,ME2,MET,MET2系列)
新泻注塑机触摸屏(三菱电脑,IBM电脑)
法那克(FANUC)注塑机触摸屏
百塑注塑机触摸屏 仁兴注塑机触摸屏
友信机械手触摸屏 日写送箔机触摸屏
STAR机械手触摸屏 名机注塑机触摸屏
震雄注塑机触摸屏(CDC88A)

长期供应以下人机介面电脑用触摸屏维修
F940GOT(三菱) A8GT-70GOT-SM(三菱)
A851GOT-SBD-SM(三菱),A970GOT(三菱)
GP37W2-BG41-24V(普洛斯菲)
NT620C-ST141(欧姆龙)PWS-6600S(海泰克)
GP577R-EG11(普洛菲斯)GC-53LM3(KOYO)
UG330H(富士) UG320H(富士)
V708CD(HAKKO) V710CD-038(HAKKO)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GUNZE品牌触摸屏
GT/GUNZE USP 4.484.038 G-22
GT/GUNZE USP 4.484.038 G-25
GT/GUNZE USP 4.484.038 G-26
GT/GUNZE USP 4.484.038 G-27
GT/GUNZE USP 4.484.038 G-16
GT/GUNZE USP 4.484.038 DG-26
GT/GUNZE USP 4.484.038 MD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G-01
GT/GUNZE USP 4.484.038 SG-02
GT/GUNZE USP 4.484.038 OM-12
GT/GUNZE USP 4.484.038 IM-01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6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4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2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3
GT/GUNZE USP 4.484.038 UNN-03
GT/GUNZE USP 4.484.038 KM-15
GT/GUNZE USP 4.484.038 HK-14
订做各尺寸触摸屏,一片也可订做。
HTTP://JSHZW.CN.ALIBABA.COM
联系电话:13902618459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