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显示电流不稳的维修事例

楼主(2007-07-30):
本人维修了一台康沃7.5KW的变频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监视电流,观察电流非常不稳乱跳,
以为是机械负载的问题,可用嵌型表一量实际的电流却很稳定,回来在看频率也没有什么变化,怀疑是电流检测自身的问题,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A:
我也碰见过。

网友B:
我也碰见过+

网友C:
您好!
关于convo和kasuga变频器的问题,您可以拨打800-999-3798的免费电话,谢谢

网友D(2007-09-04):
此故障为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