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维修中的“脑筋急转弯”

楼主(2007-07-07):
    昨天公司里的一个18kw风机,星形启动时正常,就是转换三角形时风机就停转。此时量三角形运转的两个接触器下端发现都是380伏,按说这样的线路电压应该是正常,那就是电机问题了,正好旁边有个备用的电机(两台相同的机器),换上后还是不行,查线才发现是线路问题,转换后三角形运转接触器就没吸合(陶瓷盖盖住的,吸合状况看不到),可是为什么三角形运转接触器在没有吸合的情况下,下端却有380伏呢?

    由昨天这个问题联想到以前发生的一个问题,10吨行车起吊电机向上碰到断火限位器停吊了,电机停了自然就没电了,可是用手碰电机的三相接线端子却被电了一下,问题是断火限位器断了,为什么电机上还有电?既然电机上有电,电机为什么不转呢?

    电工维修中你还碰到过其他的维修“错觉”吗?说出来大家共同注意,毕竟安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A:
图纸绘得不怎么样,将就将就吧!反正又不是考试
第一个问题
当KM1 KM3吸合 电机星形启动  没有错吧
电机会运转

当电机转换为三角形时,KM3断开,KM2吸合
如果因其他原因KM2没有吸合

你看看是不是U1  V1   W1三者之间有380V电压
U2 V2 W2分别与U1  V1  W1相通,也应该有380V电压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接触器1个触点粘连,接触器释放时2个接触点断开,只有1个没有断开,就有对地220V电压

 to:电工九段
不要电工九段,改为电工九断

网友A:
没有注意大小,刚刚看到图片
太大,线条粗细也没有做成一样

下次会注意

大菜鸟!

网友:
一组绕组送了同一相电,所以电机有电但是不转....属于接线问题!起重电机断火保护器只断其中的两相电,另一相有电,所以电机上还有电.......如果都断了的话,反方向就不能工作了!哈哈哈哈九段电工

楼主:
哼哼,楼上连着四个哈是什么意思
笑话俺么
俺是知道滴,故意拿出来让那些粗心的电工小心生命而已

网友B:
  “转换后三角形运转接触器就没吸合(陶瓷盖盖住的,吸合状况看不到),可是为什么三角形运转接触器在没有吸合的情况下,下端却有380伏呢?”

1、三角形运转的接触器,其主触头上、下分别接电机绕组的头、尾;
2、转换后三角形运转接触器就没吸合,但电机此时并未脱离电源,即电机绕组有电,当然下端有380伏;

网友B:
   “10吨行车起吊电机向上碰到断火限位器停吊了”

1、碰到断火限位器停吊了,正常此时电机已脱离电源,电机接线柱不应该有电;
2、那么人碰到电机接线柱却被打了一下,为什么?
3、这是因为,电机断电后,绕组分布电容上存有静电的原因,就是大家平常说的,“残余电”;

来电?

网友:
10吨行车起吊电机向上碰到断火限位器停吊了,电机停了自然就没电了,可是用手碰电机的三相接线端子却被电了一下,问题是断火限位器断了,为什么电机上还有电?既然电机上有电,电机为什么不转呢?  由昨天这个问题联想到以前发生的一个问题

   因为断火限位器是断两线一线有电.

网友C:
接线的问题呀!我就碰到过,是水泵的控制,电工接好线后,就出现这个问题,关键是第一台起动不了后,就应该找原因,他们还试第2台,还是星转到三角时停机,第3台就惨了,因为星形起动是正转,转到三角电机反转,瞬间负载加大,电流太大,把2个接触器烧了,开关跳闸,我到现场一看是哭笑不得.还好当时人离的远,没伤着!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7-8 8:41:00 发表的内容:

   “10吨行车起吊电机向上碰到断火限位器停吊了”

1、碰到断火限位器停吊了,…
--------------------------------------------------------------------------------------------
错了!撞开限位电机停转只是断开两相电有一相电是不断开的电机端子上当然带电,维修时必须要拉开总闸刀开关。电机才能断开全部电源。查看一下实际图子。在这上面犯低级错误的不少。确实应该注意的地方!

网友E:
我想星三角启动是电工的最基本的接线吧!很多电工都会知道这个!

  (看看就是不信邪)画的那电路图吧!很好理解的!

网友F:
断火限位只能断两相,其中的一相还有电

网友G:
撞开限位电机停转只是断开两相电有一相电是不断开的电机端子上当然带电,维修时必须要拉开总闸刀开关。有是高空作业,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H:
楼上的:你搞的图也太大了,不好看啊!

网友I:
既然是脑筋急转弯我支持刘老师的说法,是标准的.
谁都知道断火限位只能断两相电,但是有谁知道10吨行车起吊电机用到断火限位器那说明该电机是转子制动异步电动机.那么其控制肯定是按钮点动接触器互锁正反转控制线路.所以当撞开限位电机停转后,还有谁会按住按钮不放等你去摸电机的三相接线端子呢?按钮复位电机接线端子只有刘老师说的情况下有电.

网友J:
有时候确实会犯错误,唉

网友K(2007-08-07):
呵呵,这种问题怎么能那么量电压啊
我们一般是分别量三对绕组两端的电压的。在接触器上量的点如下:
KM1_2----KM2_2
KM1_4----KM2_4
KM1_6----KM2_6

网友L:
    这么大的图啊,晕死我了,星三角启动的主电路图就不用画了,大家心里明白的.

网友M:
断火是断两相,一相是有电的

网友N:
km2断了,电机绕组没断,km1也没断,当然有电了

网友N:
好像主回路画法有问题

网友O:
嘿嘿,先把断火器按线图搞清吧

网友P:
小问题一个.

网友Q:
第一个问题应是KM1吸合,KM2未吸合,电流是通过KM1-电机线圈--KM2
后端,这样你测KM2就出现380V电压

网友R(2007-10-03):
阻火限位器是断两相的吗,为什么啊?断三相不行吗?还有楼上有人说断两相留一相是为了作相反的运动,只留一相能动吗,不明白,明天去单位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S:
看起真是不方便!弄那么大的图太没有必要了撒!
学习中!

网友T:
呵呵.好大的图呀..

网友U:
  看起真是不方便!弄那么大的图太没有必要了撒!

网友V:
to电工九段

太白痴的問題不要拿到這里來,越來越覺的這個論壇不怎么樣了

网友W:
温习一下

网友W:
  楼主意在提醒各位刚入行的师傅,不要认为设备没有动作就没有电.要时刻保持警惕!

网友X:
   我也出一个
   空气压缩机运转不停,除了
   (1)接触器触点粘连
   (2)气压开关损坏
    还有什么原因

楼主:
排气量不够用,所以一直运行

网友Y:
以前有块测温电路板,横着放,温度显示18.5,竖着放,温度显示18.0。

网友Z:
做电气维修就得仔细,小心。毕竟生命是自己的

网友AA:
这个问题是简单,我想目的是一句话.....毕竟安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AB:
有可能是排线松了

网友X:
   九段,就决不是八段。
   电工,就决不只是搞电。

网友W:
空压机该不会是设置为手动运行吧,排气量不够用.

网友AC:
断火器接线图搞清楚.

网友AD:
电机不运行不等于电路不带电,有没有听老师讲过啊,未经验电一率认为有电.断火限位只能断两相,其中的一相还有电.

网友AE:
这样的事多了

网友AF(2009-08-15):
问题较简单,不要拿到台面上来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问题较简单,不要拿到台面上来了.

高工.

网友AH:
把图纸看清楚再说。。。

网友AI:
看是简单的问题,事故处理完了,都知道什么原因,同样的问题让你碰到,你还不一定有电工九段处理的时间短呢 。

网友AJ:
还是要小心啊...不能大意

网友AK:
由第二个图可看出,转换前后KM1都吸合的,电机也就带电了:断火控制的是两相(至少我碰到的是),你碰到接线柱当然要触电 了

网友:
既然是脑筋急转弯我支持刘老师的说法,是标准的.
谁都知道断火限位只能断两相电,但是有谁知道10吨行车起吊电机用到断火限位器那说明该电机是转子制动异步电动机.那么其控制肯定是按钮点动接触器互锁正反转控制线路.所以当撞开限位电机停转后,还有谁会按住按钮不放等你去摸电机的三相接线端子呢?按钮复位电机接线端子只有刘老师说的情况下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