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问题,请教李老师!

楼主(2007-01-10):
2台EV2000-132的变频器启动就报E010,模块没坏,驱动板静态测量也没发现坏的东西,请问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A:
空载还是带负载报警?如果空载报警电流检测坏了,带负载报警先查一下负载是否有问题,加减速时间是否过短

网友B:
http://search.gongkong.com:8080/others.jsp?search_types=论坛&query=E010

网友C(2011-02-17):
EV800变频器p11=6是什么意思,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