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m440总报f003

楼主(2005-06-05):
各位大虾,小弟初来论坛,有一问题想请教,就是西门子MM440变频器总报F003,也就是欠压,不知是啥毛病,哪引起的?救命啊?

网友A:
是偶尔报还是一上电就报,还是运行一段时间才报啊?西门子变频器方面的问题可以和我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楼主:
好几台,有的是一开机就报,有的是偶尔,是不是设计有缺陷。

网友B:
直接接的市电还是经过了稳压后进的变频器?参数设置?

网友A:
这样的情况你首先检察一下风扇看有没有堵转,如果风扇是好的那你就要查一下是不是直流电压真的偏低,如果不是那就是电源板上的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但少数CPU板损坏也有可能,以前遇到过.

网友A:
西门子以前用的ADDA风扇质量不是很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助,祝你们快乐,大发洋财。 对了这种情况好修吗?多少米?

网友C:
参数没对你在看手册

楼主(2005-08-10):
各位大虾,小弟初来论坛,有一问题想请教,就是西门子MM440变频器总报F003,也就是欠压,不知是啥毛病,有的是一开机就报,有的是运行一会,有时是一加负载,哪引起的?救命啊?该怎么办啊?

网友D:
应该是电压检测坏,估计是788J坏

网友E:
好办啊,其实就是继电器没有吸合啦 搞不掂的话,找我,刘,0510-6196607 一天,搞掂全部啊。

网友F:
楼上的老师傅。 可以仔细介绍一点吧??

网友G:
检查下R0026是多少,

网友H:
看一下参数设备吧!如果都有这个问题,可以检查电源电压和设置的参数! QQ:330974501 bingjinguo@vip.sina.com

网友I:
你先上电量一下直流电压,要是正常应该就是直流电压检测的光耦附近坏了,就是那两个白色的788或者是786

网友J(2007-11-22):
楼上的,A788J怎么测啊?

网友K:
检查电网有无电压瞬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