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5000 上电报ALARM8,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11-17):
VLT5000 110KW开机报警ALARM8,主板确定没有问题,下面有一块驱动板,一块电源板,还有一个电源板和主板的连接板,个人认为是电源板上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问题(怀疑检查有误,一是涂层太厚,二是没有找对地方),还请业内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报警内容是什么?

网友B:
好象是欠压,检查一下24V电源

楼主:
回楼上,是欠压报警,测量各电容电压都有,唯有可控硅控制电路有一个电容电压很低,只有0.6V,不是电源电容 ,还有它 的电压检测是走到主板了?还是那个89C51的芯片了?谢谢指点

网友C(2011-02-27):
我可以修好 需要帮助电话联系13812126331 18921263799王

网友D:
本公司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服务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能力,本公司擅长各类复杂的电子电路板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纺织、轻工、及烟草等行业的高级专业维修人才,是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工具,主要能检测电路板逻辑器件、存储器、运算放大器、数字模拟电路A/D、D/A转换及其他集成电路。测试库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判断力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专门从事进口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各类进口工业自动化工业制装置、开关电源、伺服电机、PLC板、卡控件、专业仿真进口电路板、程序、传动控制的维修企业。对于工业可编程系统(PLC)\集散控制系统(DCS)、计算机数控系统(CNC)等三大系统及交直流传动装置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可对进口自动化装备的系统进行现场抢修。已为上海和全国各地的烟草、纺织、化工、电力、制造、医疗及仪表行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和优质服务,本公司以其精湛的维修技术和优良的服务赢得了用户的一致赞誉和好评。我们公司是专业修理的,我们承诺修好后付款,否则不收费。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涂雪花
联系电话: 02162842272
手  机: 13162728525
联系传真: 02151561660
电子邮件: 906648978@qq.com
网  址: shcy2011@toocle.com

地  址: 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
邮  编: 200331

网友E:
请看这篇文章    宁波丹佛斯变频器维修经验  http://www.nb1888.com/shownews.asp?id=129

网友F:
丹佛斯VLT5000系列跳8是欠压的意思,确定是否真的欠压当前的直流回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以确定变频器坏了,可以送至我司修理,我司是丹佛斯指定维修和服务中心。

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 400-888-6560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虹口区汶水东路918号信南工业园区5号楼1  www.sinodrive.com

网友G:
13574176775,我修过,同故障变频,QQ110053401

网友H(2011-03-29):
广东  西门子,ABB变频器,楼宇暖通,自控产品,现货供应,价格优势。QQ联系:1907077986
电话:020-61210777-819曹先生

网友E(2011-06-06):
顶起  我也遇到过  不知道修  宁波变频器维修

网友I:
专业维修变频器,免费检测,根据故障报价,欢迎电询!13451789016   http://www.kshafu.com/

网友J:
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卓-15962652789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