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LC锅炉控制程序说明,希望大家给点修改意见一起完善它

楼主(2007-12-19):
我自己写的西门子200系列PLC在锅炉监控系统中的使用说明,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第一章 PLC锅炉控制程序概述 一个锅炉监控系统主要包含一下几个部分:设备状态的采集;系统状态的采集;锅炉和各种执行机构的控制。 设备状态的采集主要是锅炉输出的状态点,循环泵和补税泵给出的状态点,以及水箱等其他设备的状态点。锅炉输出的状态点主要包括锅炉的运行状态点、锅炉故障状态点、锅炉出水温度、锅炉回水温度、锅炉排烟温度;循环泵和补水泵以及辅助其工作的变频设备的状态点一般是由水泵控制柜或变频控制柜中集中取出的。水箱的液位状态一般直接送到PLC控制柜。 系统状态的采集根据锅炉系统的不同有差别。一般来讲,目前设计的系统主要分为一次侧与二次侧。一次侧的是锅炉水循环系统,二次侧水循环系统常用的换热器有两种一种是板式换热器,另一种是容积式换热器。一次侧采集的状态包括一次侧供水温度、一次侧回水温度、一次侧供水压力、一次侧回水压力;二次侧采集的状态包括二次侧供水温度、二次侧回水温度、二次侧供水压力、二次侧回水压力;如果需要根据室外温度实现锅炉监控系统的自动控制那么还需要增加室外温度的采集。 锅炉和各种执行机构的控制主要是对锅炉本体的启停控制和各种电动阀门的控制。这里所说的对锅炉本体的启停控制主要是通过锅炉自身的控制器提供的控制点控制锅炉。锅炉本体自带的控制器这里暂不介绍。锅炉提供的控制点是开关量控制点,一般是常开点。根据影响锅炉运行的状态点的组合条件,给出允许锅炉启动信号。简单的说就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锅炉才能启动或停止。阀门的控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关量控制阀门打开与关闭,另一种是模拟量输出控制阀门打开与关闭。  文件下载http://thesun.folo.cn/UploadFiles/2007-12/40534.64305413.rar

网友A:
看不到图,麻烦楼主检查下

网友B:
文件已经传上来了,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C:
没有程序吗

网友B:
程序是有的,但是基本上这个文档就是一些代码组成的

网友D:
象这样的项目我会把它做得完美,我刚做了一个小型项目,
类似锅炉,有4个回路,另有开关阀5只,14个模拟量,做得很
完美,获得表扬,据说领导还要奖我4000元,其实我只是想练
练手.

网友E:
呵呵,领导要表扬你啊,我做了那么多,我们领导可没说,哈哈

网友F:
这种好领导,口水。。。。现在大部分都说的是赏罚分明。结果只有罚最分明,赏就看不见。

网友G:
表扬你领导

网友H(2008-03-06):
我这里都有啊,20T以下燃煤锅炉改造的控制,我都做过两次了,3个或者5个PID回来,3路模拟量或者485通讯输出控制变频器。

网友I:
都是高手阿,我有项目你能帮忙么

网友H:
楼上的,你和谁说呢??QQ:52140436

网友J:
楼主,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在PLC和RM417通信的通信协议介绍的时候部分内容如下:
RM417返回66个ASCII字符,共66个字节,这66个字符是16个通道的数据,每4个ASCII字符为一个通道,共4×16 = 64个字符,最后两个字符为校验和。
每个通道的4个ASCII码字符,是一个十六进制字,例如:收到30 45 45 45四个字节显示为’0FFF’,对应0FFFH十六进制数,也就是十进制4095
首先,您说RM417返回66个ASCII字符,共66个字节,应该是每个字符一个字节吧?然后每个通道的4个ASCII码字符是一个十六进制字,这应该是每个ASCII字符占4个位吧?然后在后面的举例中四个字节显示“0FFF”,这应该是每个ASCII字符占用一个字节吧?
请问,ASCII字符在传输时的配置关系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K:
写得不错.很好

网友H:
墨麒麟:你的是什么通讯啊?485一般都需要包头、站号、结束符,你的呢?

网友B:
没事瞎写的,只是没事自己总结下。哈哈。

我QQ是464851042,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交流也可以做点项目什么的。需要帮助的朋友也可以加QQ或者打电话。13146836556。

做这行只是次级爱好,我最主要的爱好是网络游戏。正像我老婆说的那样是“称之为事业的东西”

目前关注游戏:魔兽世界 二区 弗塞雷迦

网友B: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想办法把重复的工作做成一个模板,这样工作量就会减少,效率高。我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玩游戏。
   关于暖通这块的监控我也接触时间也不长,自己只做了2个项目,通过和以前其他人做的项目比较基本上也就文中提到的那些内容,一些模拟量采集,少量的开关量控制。最复杂的是温度曲线的研究,也就是根据室外环境温度和热量需求决定锅炉工作状态这块。实际上现在很多的公司都有这种产品都可以代替PLC。锅炉自带控制器也可以自成系统达到监控和节能的目的。我想很多用户使用PLC作为控制器还是受到传统习惯的影响,价格因素也不排除。
  作为咱们这行的人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太在意技术,多花点心思想想不用很复杂很先进的技术能不能解决用户问题。
  瞎聊了一阵,哈哈

网友L:
LZ写得好,学习了,不过好象还有内容没有发表,期待第二章及以后的章节...最好能介绍一下锅炉群控和气候补偿方面的,期待ing.

to:锅炉工
煤锅炉控制很复杂,希望能得到详细的介绍,也许我们有合作的机会.
E:dhli000@vip.sina.com

网友J:
w99060112,我这是看了楼主写的PLC锅炉控制程序使用说明中的一部分,他采用的应该是485通讯吧,没有包头,站号及结束符,只是我对里面的ASCII码字符占用空间大小产生了疑问,才写了一部分上来,需要楼主帮忙进行解答。

网友M:
锅炉工写的好~!小弟初入 热工控制行业,看 了很受启发

网友N: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