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8故障

楼主(2005-08-29):
我处有一台ATV68变频器在运行中突然停机,显示过流故障,复位后正常运转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一故障,并无法清除开机,一按开机键在0HZ就显示200多安电流,直接保护,换一台变频器就没问题了,请各位大虾说说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设置有无问题,有无干扰. 再不行则一般是控制板问题

网友B(2008-11-24):
求购68系列电源板,请联系1365136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