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540-1.5K故障

楼主(2005-08-21):
A540-1.5K运行时报TH故障,电动机不带负载时也是如此.带1.5KW电机时电流达5A多,带0.75KW电机时电流达3A多,致使电机很快就发热.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使用过吗,参数设置正确吗

网友B:
你可以把参数初始化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