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CDBR-4030B、CDBR-4045B制动单元使用问题:

楼主(2009-04-10):
电梯厂家请注意:有的电梯厂家选用了安川CDBR-4030B、CDBR-4045B制动单元,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经常坏制动管,后来经检查后发现是电压档选择问题造成的,安川制动单元要根据实际电源电压选用电压档(有一短接片短接),分有380V、400V、415V、440V、460V电压档以适用不同国家。在国内很多人都是选在380V档,但很多地区的实际电压都在400V以上,这样使制动单元的制动量大很多,制动管长期发热而寿命短,有的用几个月就坏掉,如果厂家一开始就选用400V档(或415V),当电源电压为380V也不影响电梯的使用

(转自广州通达变频器维修(电梯维修)中心: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

网友A:
安川CDBR-4030B、CDBR-4045B制动单元实物如下图:

网友(2009-08-01):
制动开始时的开始电压?

网友:
调为460行不行呢?

网友B(2009-09-16):
CDBR-4045B一台多少钱,哪有卖

网友C:
李老师:我是搞起重机的,我一般用400V,没有坏过,起升方面我计算一般选择大出容量50%,平移方面大出25%,制动效果还可以。

网友D:
加大容量肯定不容易坏的.有一次修一个AB1336的变频器.90KW的变频用的是六个600A的单管IGBT.想坏也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