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防雷击

楼主(2002-06-30):
最近雷电比较多,有很多变频器受雷击而损坏!而且坏的都是最要害的CPU板,一般要整个板换掉,维修费比较高!所以做好防雷是很重要的! 我发现雷电通常是通过CPU板的控制线公共端进入的,很多人将公共端接地,这是不太好,当地线接地不良时就很危险;控制线尽量不要靠近电源线,因为雷电是可感应进入的!最好用屏蔽线!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提供,网址: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

网友A:
最好选用有防雷电路的变频器

网友B:
"很多人将公共端接地,这是不太好,当地线接地不良时就很危险": 接地良好就没问题? 到底接地还是不接地?

楼主:
接地良好是防雷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我想CPU板控制端最好不接任何地线,以防万一!

网友C:
如果接地良好的話﹐就最好接地﹐如若沒有良好的接地體就干脆不要接地﹐以免影響系統工作﹐又不能防雷

楼主:
又有很多变频器被雷打中!!小心小心!!!

网友D(2005-05-09):
看来一到这个季节就会讨论雷击问题。2002年是这样,2003年也是这样,2004年还是这样。2005年到了,大家讨论下吧,看看有什么对策。据说2004年北方地区的雷特别猛烈,有多少人是受害者?都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变频器厂家的售后如何?

网友E:
我希望大家在变频器造雷击以后,能到网上交流一下,做一个统计,看什么地方容易造雷击,以及如何预防。

网友F:
易驱ED28OO灵巧智慧型变频器有防雷功能,请联系 0571-88820936我是代理商

网友D:
To:成功的喜悦 请问贵公司代理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往年雷击损坏的情况如何?主要是什么场合遭受雷击?损失大不大?采取过什么措施吗? 据我所知,在主电源侧加装防雷装置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G:
良好的安装质量包括接地部分,而不是去讨论接不接地的问题,实际工作中很多人都不重视

网友D:
To:江三 接触到过什么雷击的案例吗?详细些大家分享一下。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损坏到什么器件?采取过什么有效果的措施吗?

网友H:
如果雷击只是损坏了某块板上的件,即使换块板,那雷公也是对您手下留情了!相比较换新变频器也划得来.我们一台艾默生EV2000用于恒压供水的变频器,遭到雷击,控制板 主板均面积性损坏,连输出模块也未能幸免!雷电的能量大得惊人,任何措施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网友E:
TO;blueslover 我公司是ABB产品代理。在多雷区,我们一般采取加装避雷器,重新铺设防雷地线;在中雷区,只是做好屏蔽,增加防雷地线;在少雷区,机器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不用采取防雷措施。

网友E:
TO;plc&inverter 看来你对防雷还不是很了解,如果按照国家防雷标准,加装防雷模块,铺设好地线,雷是大部分能避免的。

网友E: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有国家防雷标准,谁要。我可以给他发一份。

网友D:
看来雷击是困扰很多雷区变频器用户的大问题。 To:成功的喜悦 谢谢你!给我来一份资料。谢谢 blueslover@163.com

网友I:
谢谢,也给我一份吧。 along8808@163.com

网友J:
首先要有良好的接地,且采用较好的防雷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