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过的模块害惨很多人

楼主(2002-11-09):
我们在维修变频器过程中,经常碰到有些工厂自己维修后又炸掉的变频器,而且损坏比原来更严重,更难维修!经检查,原来他们用的是维修过的模块。维修过的模块用仪表是很难检测出来,各参数完全正常,但由于其内部接线粗糙,晶体管打开后没法密封好!这样的模块有的能用几个月,有的一开机就炸毁!维修过的模块由于是打开后又装回去,所以仔细辨认还是可看出!也可把损坏的模块拆开,看看接线是否粗糙。有的假模块是另贴标签,从这个型号变成另一个型号,甚至把耐压低的贴成耐压高的!

网友A:
真他妈缺德,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越常用的、价格越高的就越多是假模块!

网友B:
请教通达老师,如何在购买时鉴别?

楼主:
维修模块一般是拆开铜片!再贴回去,用的胶水会变黄,而原装的比较白、比较平滑!维修过的模块里面是空的,敲敲它声音是不同的,好象敲西瓜熟不熟一样!其实我们几年前也中过一次招!几千元的模块全部报废!

楼主:
现在的模块是很难分真假!我在旧货市场买了几个CM75DY-24H模块都是维修过的!

网友C(2009-04-09):
打开看看可以吧?........

网友D:
假的到处都是啊..很难认清.

网友E:
那是修的不好

网友F:
三菱、富士的模块贴标假货较多,建议可能的话用欧派克的代换

网友G:
那是你的技术有问题。

网友H(2012-04-25):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电源维修以及其他工控产品维修等。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   QQ:87404871

实力雄厚、维修快捷、收费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