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40-37KW的问题

楼主(2003-11-04):
一台F540-37KW的变频器,其上电后显示欠压保护(此时为标准3相380v),接着复位,清除参数皆无效!后来检测输入端,R--P端,S-P ,T-P,单相倒通!有哪位高手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电压检测集成(8脚)7800有问题!

楼主:
请问李先生在上海吗!如果在的话,可打64517550,请教您!

网友A: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1566269)

网友B:
你会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吗??如果你测量正确的话,整流桥可能坏了.

网友:
7800只能是其中一种可能,如果你能排除模块不坏而又换了7800检测光藉不坏,那么你应该看看主控板与驱动板的连线是否有问题!我们在实际检修当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江阴联光控制 0510640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