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变频器报警

楼主(2009-03-08):
各位高人,我厂用的三菱变频器偶尔会出现报警,几秒后自动消失恢复正常,面板无任何记录,这是什么故障呢?请指教

网友A:
就是说故障不是很严重的那种,它就会自动复位。你可以查下故障。一般来说是外部的电路触点有问题。另我有编程电缆出售。可以支持淘宝交易。安全快捷!QQ523860371.淘宝店shop35300858.taobao.com

网友B:
楼上老兄 做生意的 呵呵   故障代码 是什么呀  你可以查一下 手册  一般通讯错误 会出现这种问题 你可以检查一下  各个插线  和接地线  或屏蔽线  你那受干扰的程度 怎么样~

网友C:
就象楼上说的,多观察观察,把报警信息,报警代码说出来,大家才能帮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