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回馈控制方面内容

楼主(2002-06-24):
你好,我是一名学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交流制动的过程中的能量回馈到变频器的什么部分,是电源侧还是直流侧? 为了消耗这部分能量通常家能量回馈单元,能量回馈单元通常都是接入变频器直流侧?为什么? 能量回馈单元选择何种逆变桥?为什么?原理是什么? 希望得到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A:
交流制动的过程中的能量回馈到变频器是直流侧,为了消耗这部分能量通常加能量回馈单元,接入变频器直流侧与变频器的整流桥部分相当与并联,一般串入自偶变压器,用的是双向可控硅,PWM方式调制成正玄波50HZ。

网友B:
可以问问Vacon,他们有直接能量反馈的CXR系统方案,在国内已有较多的应用实例了。

网友C:
由单独的回馈装置完成,一般没有必要在加自藕变压器,AB 的1336REGEN既如此

网友D:
为您提供柜体及配线 北京霍兰德光机电公司提供普通喷塑柜体及电装配线,010-62932286 13910380487

网友E(2012-03-29):
        有需要维修变频器、电路板、显示触摸屏、伺服驱动器、UPS电源、PLC工控和其他高端设备电路板的朋友注意了:

  透明的维修价格,合理的收费标准,快捷的维修服务,

朱先生:021-62842272  、13024178619     ,
QQ:87404871
也可登陆:http://www.caiyadianzi.com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PCB生产协会理事会员单位

                                                                           长三角第一家专业芯片级维修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