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系列PLC的RS232口的通讯地址怎么修改?

楼主(2008-12-07):
有没有哪个特殊寄存器可以修改这个通迅口的地址。

网友A:
D1036,M1138

网友B:
lesing 楼主 问得是地址 不是协议 根据我的经验 应该是 d1121

网友C:
但D1121应该是设置RS485口的寄存器,我需要知道的是编程口的,翻了很久编程手册没查到。这个地址不能改吗?

网友B:
老大 不告诉你了吗 D1121 就是改plc的站号的 不管com1 co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