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IP防护等级

楼主(2005-05-17):
IP防护等级介绍 IP防护等级说明(按照EN60529/IEC529) 防护等级IP54, IP为标记字母,数字5为第一标记数字,4为第二标记数字 第一标记数字表示接触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二标记数字表示防水保护等级; 接触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一个数字) 防水保护等级( 第二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 防护范围 第二个数字 防护范围 名称 说明 名称 说明 0 无防护 - 0 无防护 - 1 防护5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50mm,不应完全进入 1 水滴防护 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2 防护1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2.5mm,不应完全进入 2 柜体倾斜15度时,防护水滴 柜体向任何一侧倾斜15度角时,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3 防护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2.5mm,不应完全进入 3 防护溅出的水 以60度角从垂直线两侧溅出的水不应引起损害 4 防护1.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0mm,不应完全进入 4 防护喷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喷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5 防护灰尘 不可能完全阻止灰尘进入,但灰尘进入的数量不会对设备造成伤害 5 防护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6 灰尘封闭 柜体内在20毫巴的低压时不应进入灰尘 6 防护强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强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注:探测器的直径不应穿过柜体的孔 7 防护短时浸水 柜体在标准压力下短时浸入水中时,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入 8 防护长期浸水 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浸入水中,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 技术文摘 - 防水试验 1、范围 防水试验包括第二位特征数字为1至8,即防护等级代码为IPX1至IPX8。 2、各种等级的防水试验内容 (1)IPX1 方法名称:垂直滴水试验 试验设备:滴水试验装置及其试验方法见2.11 试样放置:按试样正常工作位置摆放在以1r/min的旋转样品台上,样品顶部至滴水口的距离不大于200mm 试验条件:滴水量为1 0.5 mm/min; 试验持续时间:10 min; (2)IPX2 方法名称:倾斜 15°滴水试验 试验设备:滴水试验装置及其试验方法见2.11 试样放置:使试样的一个面与垂线成15°角,样品顶部至滴水口的距离不大于200mm。每试完一个面后,换另一个 .....面,共四次。 试验条件: 滴水量为3 0.5 mm/min; 试验持续时间: 4×2.5 min(共10 min); (3)IPX3 方法名称:淋水试验 试验方法: a.摆管式淋水试验 试验设备:摆管式淋水溅水试验装置(装置图形及其试验方法见本书2.14) 试样放置:选择适当半径的摆管,使样品台面高度处于摆管直径位置上,将试样放在样台上,使其顶部到样品喷水口的距离不大于200mm,样品台不旋转。 试验条件:水流量按摆管的喷水孔数计算,每孔为 0.07 L/min。 淋水时,摆管中点两边各60°弧段内的喷水孔的喷水喷向样品。被试样品放在摆管半圆中心。摆管沿垂线两边各摆动60°,共120°。每次摆动(2×120°)约4s 。 试验时间:连续淋水10 min 。 b.喷头式淋水试验 试验设备:手持式淋水溅水试验装置,装置图形及其试验方法见本书2.14 试样放置:使试验顶部到手持喷头喷水口的平行距离在300mm至500mm之间 试验条件:试验时应安装带平衡重物的挡板,水流量为10 L/min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 min (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5 min 。 (4)IPX4 方法名称:溅水试验; 试验方法: a.摆管式溅水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样放置:与上述第(3)条 IPX3 之a 款均相同; 试验条件: 除下述条件外,与上述第(3)条 IPX3 之a 款均相同; 喷水面积为摆管中点两边各90°弧段内喷水孔的喷水喷向样品。被试样品放在摆管半圆中心。摆管沿垂两边各摆动180°,共约360°。每次摆动 (2×360°) 约12s 。 试验时间: 与上述第(3) 条 IPX3 之a 款均相同 (即10 min )。 b.喷头式溅水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样放置:设备上安装带平衡重物的挡板应拆去,其余与上述第(3) 条 IPX3 之b款均相同; 试验条件:除下述条件外,与上述第(3)条 IPX3 之b款均相同; 试验时间:与上述第(3)条 IPX3 之b款均相同, 即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5min 。 (5)IPX5 方法名称:喷水试验 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内径为6.3mm; 装置图形及其试验方法见本书2.14 试验条件:使试验样品至喷水口相距为2.5~3m,水流量为12.5 L/min (750 L/h);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3 min 。 (6)IPX6 方法名称:强烈喷水试验; 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内径为12.5 mm; 装置图形及其试验方法见本书第2.14章; 试验条件:使试验样品至喷水口相距为2.5~3m,水流量为100 L/min (6000 L/h);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3 min 。 (7)IPX7 方法名称:短时浸水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验条件:浸水箱。其尺寸应使试样放进浸水箱后,样品底部到水面的距离至少为 1m 。试样顶部到水面距离至少为0.15 m 。 试验时间: 30 min 。 (8)IPX8 方法名称: 持续潜水试验; 试验设备,试验条件和试验时间: 由供需(买卖)双方商定.其严酷程度应比IPX7高。

网友A:
全防护的那里有的买?国产的有吗?比现在的贵多少?

网友B:
现在使用单位在使用变频器的时候已经很少开始考虑变频器 的功能了,只是对变频器的价格和知名度感兴趣,还有人在乎变频器的防护等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