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L300P出现E23报警是什么故障,有哪位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2006-02-25):
日立变频器L300P出现E23报警是什么故障,有哪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E23.6很难解决 基本上是换板子,不知贵单位在那里 我可以帮忙吗  我这里有大量日立的配件。025-85366937  13851638925章叶忠

网友B:
日立的癌症,基本上无药可救,只有换版,也有修好的,很少很少

楼主:
各位,很抱歉,我们自己修好了,没有换板子.谢谢各位!!

网友C:
不用换板子,并且成本很低     13181000531

网友D:
好。告诉大家是?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B:
你修好了,就像中了奖一样.也要保密.以后就没人回答了

网友E:
好象是PC929坏了!

网友F(2008-09-08):
既然修好了,就把经验拿出来分享一下吗?

网友G:
就是PC929坏了,我都碰到好几台。

网友H:
7-9楼...你们那L300P光藕是PC929?????都在吹...

网友I:
修好了是要跟大家说说

网友J(2012-09-11):
修过几台同一故障:CPU ,CPU供电旁路电容,闪存脱焊,还有几颗电阻不记得是什么位置

网友K:
这个是门阵列故障,控制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K:
是门阵列故障,控制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