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C2721

楼主(2005-07-16):
请问谁有三星E5变频器板子上的C2721三极管? 如有请联系:0510-6196607或QQ:515762198

网友A:
直接到当地的电子市场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也可以找近似的代替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2sc2721是npn型,参数为60v 0.7A 1w中功率晶体管,代换型号多得是。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D:
我用C2235代用,结果跳SC故障呀,还冲坏了CPU板耶,显示屏顶上一行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2008-04-10):
直接用中功率三极管代替,开关电源工作正常吗?
如果正常,CPU板先前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