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高仕达(GSL216L-0110)变频器维修经过

楼主(2012-03-03):
本机是因为蒸汽喷到变频器接线处,造成IGBT电源处有凝露,引起变频器炸机,(该机使用的是一体化模块),模块炸掉。
(维修经过)
拆开机器后,发现模块报废,进线处三个电容没了,(估计是炸没的,有引线脚在。)压敏电阻OK,模块FP40R12KT3裂开,模块报销,进线处的铜片炸飞了一段,其他没有明显的损坏。
拆掉模块后,发现整流部分损坏,逆变部分的W相损坏,估计W相的驱动也有问题。
查看W相的驱动没有明显的损坏,换掉W相光藕A3120V和A316J,安装新模块,接入假负载送电,听到接触器吸合的声音后,操作面板正常显示,无任何报警显示,启动变频器至5Hz,量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WU 400 UV 20 WV400,明显驱动有问题,量六路驱动电压,W相上桥不正常,其余均正常, 问题出在W相上桥驱动,问题锁定后仔细查找,发现R72处的电阻变成无穷大,(该贴片电阻上上标的是33R0 )应该是33欧姆0.5W,现变成无穷大,继续测量其他元件无问题。
这个33欧姆的电阻我没有配件,就在报废的机子上找了一个0.5W51欧姆的电阻代替。
送电后,启动变频器至5Hz,测量六路驱动电压正常。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正常。(心里美孜孜的)
接一3KW电机测试,在5Hz 10Hz 20Hz 40Hz 60Hz各频率段运行均无异常,至此变频器维修完成。
上点图片(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附件

附件

附件

附件

孑孓

2012-2-25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网友B:
俺不喜欢水贴!

网友C:
不错,谢谢楼主。想问下:你用的假负载是什么?另外维修完后首次上电的保护措施有哪些?不怕再次将模块蹦了?

网友D:
楼主很有经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