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用单管IGBT修好台安N2变频器

楼主(2012-03-03):
2011年8月12日,今天准备用单管修复一台台安N2-2.2KW,因模块前两天以处理好,有找不到同样的模块,就用N2-1.5KW的模块简单说明一下:
附件

这个三菱的一体化模块
附件

里面的黑点就是损坏了的IGBT。
第一步就是要处理好模块里面,清理干净不能有黑色杂质,把损坏部分的驱动线路切掉,在检查P和N之间的绝缘是否能达到要求,处理完后即可。
我这台机损坏的是V相,驱动部分维修忘记拍照(不好意思,有机会把照片补上),模块是用A3150驱动,手边没有就直接用A3120代替,好像记得A3150是0.5A,而A3120是2A。
附件

这个是前两天处理好的模块。

附件

这个是驱动电路上引出线,外置单管用的。
附件

V相的输出,从单管到霍尔,电流检测电路还是用原来的。
附件

直流电源,到单管上的。
附件

是不是变频器驱动板上多了好几条线了。

附件

附件

把单管固定在变频器散热器的边上,并连好线。
千万注意,安装单管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绝缘,要不……呵呵……你知道的。
准备试机,模块还是要保护的,原来的快熔开路了,就用它了,在快熔两端焊上串接的两个40W灯泡,省的到电路板上焊接,麻烦!
附件

附件

这个是N2的控制板
附件
N2的操作板
附件

启动后的操作面板

网友A:
启动后的操作面板
附件

我们在看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附件

附件

附件

附件
附件

接上电机做过载测试。2.2KW额定电流是5.1A,超到6.8A,在短时间变频器报过载。
维修中间出现一点小插曲。
附件

刚试机时老是报过载(OC),通电一段时间后变频器不报警了,后把这几个电容换了就好了。
把外置的单管线整理后的效果。
附件
附件
附件

网友A:
附件
附件

另:N2-2.2KW有风扇的安装位置,为什么不装风扇???
搞的变频器使用的时候老是很热。
附件
电路上本来就有这个设计的,刚脆俺给它加一个吧,现在天气贼热,让它工作起来也有一点凉意,省的它又发脾气来个罢工就不好了,要不我又要在大热天屁颠屁颠的去给他吹风。
附件

附件
附件

这不,这风扇还真给力哦!
到次,单管改造全部完成。

孑孓
2011/08/12

网友A:
我把单管内藏了。
附件
附件

网友B(2012-09-22):
厉害,佩服,上机实验了吗

网友C(2012-11-10):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

网友D:
IGBT好了啊 !这个是修变频器的时候跳单管省成本,一般实力派的都会!

网友E:
用不了多久就会炸个稀烂

网友E:
用不了多久就会炸个稀烂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