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饭煲的结构与维修

楼主(2006-11-24):
普通电饭煲的结构与维修

  电饭煲是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用电器, 是人们煮米饭的主要工具。目前,市场上的电饭煲有两种:一种是采用微电脑模糊控制技术的自动电饭煲;另一种是采用机械控制的普通电饭煲。普通电饭煲的结构和原理比较简单,如果你懂一点电工知识,又敢于探索,你就可以自己动手解决你遇到的一些小麻烦,而大可不必劳驾专业维修人员,本文从普通电饭煲的结构入手,介绍一些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希望会对你有所帮助。
普通电饭煲的结构
  普通电饭煲主要由发热盘、限温器、保温开关、杠杆开关、限流电阻、指示灯、插座等组成。
1.发热盘:这是一个内嵌电发热管的铝合金圆盘,内锅就放在发热盘上,取下内锅即可看到,这是电饭煲的主要发热元件。
2.限温器:又叫磁钢,内部装有一个永久磁环,上有弹簧,可以按动,位置在发热盘的中央。煮饭时,靠永久磁环的吸力吸住内锅的锅底。当煮米饭时,锅底的温度不断升高,永久磁环的吸力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弱,当内锅里的水被蒸发掉,锅底的温度达到103±2℃时,磁环的吸力小于其上的弹簧弹力,限温器被弹簧拉下,压动杠杆开关,切断电源与发热管之间的一条通路。
3、保温开关:又称恒温器。它由一个储能弹簧片、一对常闭触点(该触点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发热管)、一对常开触点(该触点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保温指示灯)、一个双金属片组成。煮饭时,锅内温度升高,由于构成双金属片的两片金属的受热伸缩程度不同,结果使双金属片向上弯曲。当温度达到80℃以上时,向上弯曲的双金属片可以推开保温开关的常开触点,从而切断发热管与电源的一条通路;当锅内温度下降到80℃以下时,双金属片逐渐冷却,弯曲度减少,逐渐回到原位置,常闭触点在弹性作用下闭合,使发热管通电发热,实现电饭煲的保温功能。
4、杠杆开关:该开关完全是机械结构,有两对常开触点,其中一个触点接在电源与发热管之间;另一个触点接在电源与保温指示灯之间。煮饭时,按下此开关,给发热管接通电源,饭好时,限温器弹下,压动杠杆开关,使该开关弹起,使发热管仅受保温开关控制。
5、限流电阻:外观黑色,像2W的碳膜电阻,接在发热管与电源之间,起着保护发热管的作用。限温器只有在内锅里的水完全烧干时才会自动断开,因此用电饭煲煮汤水较多的食物,发热管会长时间工作,容易造成过电流,这时限流电阻会先熔断,从而保护发热管。限流电阻是保护发热管的关键元件,不能用导线代替。
常见故障的检修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插头,电源保险丝马上熔断
原因及检修:(1)电饭煲电源插座内进水或米汤,造成短路。这种情况可以将插座内吹干水分后继续使用。(2)电饭煲电源插座或插头由于长期使用,其表面碳化短路。这种情况可用细砂纸将其表面碳化层磨掉,并用酒精擦干净。
故障现象:不能煮饭
原因及检修:(1)电源导线断路。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检查电源导线。(2)限流电阻熔断。此时可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检查该电阻。若该电阻熔断必须用同型号限流电阻代替,不能直接用导线代替。(3)发热管烧断。没有限流电阻的电饭煲长时间工作,烧断发热管。此时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检查发热管,若断路则必须连同发热盘一起更换。
故障现象:煮夹生饭
原因及检修:此故障一般是限温器内的永久磁环磁力减弱造成的。此时可拆开电饭煲的限温器检查磁环是否断裂、吸力如何。若永久磁环断裂则必须更换相同型号的限温器;若吸力减小,可调节限温器上的调温螺钉,每次调节1/4圈,调节一次试煮饭一次。
故障现象:煮煳饭
原因及检修:此故障可能是保温开关的常闭触点烧结粘在一起,虽然饭已经煮好,限温器也跳下,但保温开关仍在继续给发热管通电,饭就煳了。此时可用小刀把触点分开,然后用细砂纸将触点表面清理干净。
故障现象:煮好饭后不能保温
原因及检修:此故障可能是保温开关的常闭触点表面脏污或烧蚀,使其触点接触电阻过大,造成触点闭合而电路不通,发热管不发热,电饭煲不能保温。此时可用细砂纸将触点表面清理干净后,镀上一层锡。若仍不保温可更换保温开关。

网友A:
应该给个原理图的!~~~~~~~~

网友B:
不好维修。烧变形

网友C:
文中有两处说法不妥;1、限流电阻:外观黑色,像2W的碳膜电阻,接在发热管与电源之间,起着保护发热管的作用。。。这个东东应该温度保险,是有温度限制的,超过温度则融断。2故障现象:煮夹生饭
原因及检修:此故障一般是限温器内的永久磁环磁力减弱造成的。此时可拆开电饭煲的限温器检查磁环是否断裂、吸力如何。若永久磁环断裂则必须更换相同型号的限温器;若吸力减小,可调节限温器上的调温螺钉,每次调节1/4圈,调节一次试煮饭一次。。。电饭锅的磁钢磁力减弱是常见问题,出现这种故障时,最好的方法是更换磁钢。其他的方法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D:
2故障现象:煮夹生饭
原因及检修:此故障一般是限温器内的永久磁环磁力减弱造成的。此时可拆开电饭煲的限温器检查磁环是否断裂、吸力如何。若永久磁环断裂则必须更换相同型号的限温器;若吸力减小,可调节限温器上的调温螺钉,每次调节1/4圈,调节一次试煮饭一次。。。电饭锅的磁钢磁力减弱是常见问题,出现这种故障时,最好的方法是更换磁钢。其他的方法都是浪费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家的电饭锅就是这个毛病,还没想过修,想换新的了.看了这个倒想试一下,可不知到哪去买那个磁钢.不知用磁铁再给他磁化一下行不?

楼主:
如果哪位还不了解的,请留下QQ号,以便联系!

网友E:
说的好详细啊 !

网友F:
多数是温度保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