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AU伺服系统维修

楼主(2006-07-24):
主要维修:PMC-2驱动器,主要是内部通讯与电源模版损坏;
          sincos电机编码器是光电似的,很容易因内部灰尘过多而损坏,只有直接更换;
         旋转编码器比较牢固,一般都是错位,只需重新定位就可以;
        电机刹车一般是因电源的不稳定而导致的刹车烧坏,只有更换;
         MC-4驱动器与MAX-4控制器一般损坏的原因就不太固定了;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比较牢固,一般都是错位,只需重新定位就可以;怎么定位呀?你那有资料吗?
cll9771@163.com
0573-8184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