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型号

楼主(2003-01-03):
我想请问各位大侠,有哪种变频器满足以下要求:可以频繁切换正反转,且时间要控制在7秒以内,即启动7秒后可以反转。

网友A:
一般变频器都能做到!但性能好的变频器不易坏!如616G5、A540。

楼主:
我听说三肯LF系列可能比较适合,另我想知道哪有三肯LF系列变频器的详细资料,

网友A:
我没听过!!

网友B:
就用安川吧!

网友C:
各种变频器都能较好的完成此功能

网友D:
可以利用EMERSON变频器的内置PLC功能!方便实用!不增加任何成本!

网友E:
用明电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