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菲尼克斯10A电源通电烧保险管

楼主(2013-04-26):
兄弟们,菲尼克斯10A电源通电烧保险管,这个怎么检修啊,谢谢

网友A:
运气好的话只是保险坏换掉即可,建议换之前须检查后级电路有无器件短路,重点整流元件及开关管。

网友B:
先检查主保险丝,主振荡埸效应管是否击穿,特别贴片电阻R062周围一些元件,二极管,电阻,UC振荡芯片。

网友C:
  通电就烧保险看看是不是哪有短路呀?

  请问楼上 主振荡埸效应管 是在哪块?是长什么样,有图不?

网友D(2013-05-29):
开关管周围的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