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s)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11-01):
大家好?我最近遇到2台松下(Panasonis),原装日本产的,M1D043A1X 系列  220V--0.4KW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30分钟左右)就报OC故障,负载我查了 没有问题,换一台同型号变频器,就好了,没有任何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会是什么问题。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OC 是过流吧,是不是加减速时间,过流保护值设置有问题。另外可以通过将参数值恢复成出厂值,然后再设置试试。

楼主:
已经在固定频率上运行了一段时间,参数恢复成出厂值,还是不好。不知过流设置是哪个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