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8-14):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台西门子430  37KW变频器上电显示F0001与A0503故障,请问我应该如何解决。在此恭候大家帮忙了。谢谢

网友A:
F0001故障:

故障原因:电动机的功率(P0307)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不对应
                    电动机电缆太长
                    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有接地故障
解决方法:

检查以下各项: 1.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对应
                              2.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对应
                              5.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
                              6.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7.增加斜坡时间
                              8.减少“提升”的数值

A0503故障:

故障原因:供电电源故障
                    供电电源电压(P0210)和与之相应的
                    直流回路电压(r0026)低于规定的限定值(P2172)

解决方法:1.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铭牌数据限定的数值以内
                    2.对于瞬间的掉电或电压下降必须是不敏感的
                    3.使能动态缓冲(P1240=2)

楼主:
谢谢,楼主。这台变频器是一直在使用,因为让电。所以停了一天电源,第二天上电就报故障了:F0001与A0503

楼主:
备注: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也是显示同样的故障。

网友B:
这情况可以和我联系的,我们公司主修西门子的,你可以和我联系:13718383844石小姐

网友C:
440变频器我也碰到f001,A0503故障,原因就是无负载

网友D: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E(2017-10-22):
充新写24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