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收尘设备维修数则

楼主(2006-10-13):
   电收尘是一种捕集微粒粉尘性能优良的除尘器,它以效率高、电耗小、流体阻力小、操作方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生产中。又因其结构复杂、电压高、技术要求严格,有些故障的修复就显得较困难,以下就谈谈几种典型故障的修复方法。
 1 电场极板弯曲变形
   故障现象:收尘效率严重下降,电场工作电压降低,电流易闪络且变小,严重时呈现高压短路状态。
   分析:从几次类似故障发现,均属阳极板弯曲变形。其原因是电场积灰斗回灰不畅,内部积灰进入阴阳极板之间。当积灰达到一定高度后,尽管废气经增湿降温至300℃以下,但因粉尘本身温度高,堆积在一起,热量不易散发,故将Z型阳极板烘热变形,在阳极板下缘端部振打作用下,其下缘支持夹板弯曲,使极板平面呈拱形,甚至触碰到阴极。阳极变形后即引起振打击空,清灰失效。
   修复方法:以往采用取出极板整形的办法,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时间长,影响生产。现采取“附加止挡法”,即仿照极板下缘端部的固定方法,在其中间沿所有阳极板下缘增加一根或几根横梁,端部固定在集灰斗外壳上,将极板弯曲部分用割枪加热,再用小葫芦将其反向拉直,即在附加横梁上焊上两个止挡钉将极板夹住,此时极板即成一平面。
   效果:这种方法不但方便简单,而且效果持久。40平米电收尘第二电场用此方法修复后,电场空载试车,电压近6万伏,最大电晕电流超过了600毫安。在修复前呈短路状态,修复后,效果与新安装时几乎无差异,符合要求。几次积灰严重均未重现原有事故。
 2 高压表指示失常
   现象:高压指示值明显偏低且不灵敏,一、二次电压明显非线性,电流易闪络,但电表本身正常。
   分析:我厂使用的两台GGAJ02-0.7安/72千伏电源,采用高压直接取样、电阻分压、电容均压兼滤波的测量装置。由于其使用的高压指示表为150千伏,500微安的电流表头,所以正常工作时,不仅不便读数,而且通过分压电阻的电流较大,接近其额定功耗(8瓦20兆欧),加之工作电压又高,极易在电阻内部出现闪络放电而将电阻损坏。在电阻烧断成开路后,因两端并接有0.1微法的高压电容器,高压中的交流分量从中通过而使电压指示值不会降至零位。这样不但给操作带来假象,而且维修判断困难。
   修复方法:起吊高压硅整流器,将其内的高压测量阻容网络取出,用兆欧表查出故障电阻后更换之。无同型高压电阻可用多只串并联组合,此时必须满足其阻值、功耗的要求,且必须做好绝缘措施。此后,为避免类似故障发生,可减小满程电流(我厂改为200微安/100千伏),表头改作高压指示表。此时应计算并调整外串限流电阻,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效果:1987年7月用此法修复后,至今使用良好,而且高压指示灵敏,准确易读。
 3 二次电流回路出现火花闪络
   现象:二次电流无指示,电表正常,控制柜内电路板线间出现火花放电,放电时引起另一电场电压摆动,致使收尘效果降低。
   分析:以往认为此故障是设备外壳接地不良引起的,但增加了许多接地网后仍不见成效。其实,此类故障多由电场外壳与电源外壳连接不良,在电场内部出现闪络放电时,大冲击电流在回路中引起很高电位差;此电位差势必影响电源调整性能,在绝缘薄弱环节引起火花放电,尽管将截流灵敏度放至最大仍不见效。时间一长,将造成二次电流表的连线击穿,闪络保护板线间跳火,损坏元件而破坏了调节性能,造成恶性循环,最终引起开关跳闸。
   处理方法:重新连接好电场外壳与电源各设备外壳间的连接地线,适当调整闪络灵敏度及截流速度,使电源对火花具有良好的跟踪性能。
   效果:第一电场出现这种故障从安装以来便存在,1988年8月用上述方法处理后,电源性能得到改善。在火花频率50~60次/分时,电场外部无火花闪络现象,两个电场也互不影响,收尘效果明显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