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配料系统的常见故障及检修

楼主(2006-11-21):
  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和发展,微机控制系统的维修和管理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微机应用人才奇缺,致使不少企业计算机的使用效果不理想。我厂引进了一套KLD―1型微机配料秤,后来又引进了两套PCS―80型配料秤。现在我厂的生料配料全部采用微机控制,通过几年的应用实践,基本上掌握了该配料系统的性能,现将我厂在计算机应用方面的点滴经验介绍给同行们。
  一、系统介绍
  PCS—80配料系统由一套TRS―80微机系统、双悬臂式秤体、扩展箱、积分放大器、控制器等组成,其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图中把其分为内围设备和外围设备两大部分,内围设备包括:键盘、主机、接口板、驱动器、显示器、打印机,外围设备包括:扩展箱(A/D转换)、控制器、SCR控制器、给料机、秤体、荷重传感器、积分放大器。

图1  PCS—80配料系统结构框图
  二、故障检修
  为了便于分析,绘出故障分析流程图,见图2。

图2  故障分析流程图
  从图2看出,我们把故障分为外部故障和内部故障两大类,而内部故障又分为外围设备故障和内围设备故障,对不同类型故障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1.外部故障处理
  外部故障是指配料系统工作正常,而因人为因素或机械部分卡死、振动头振幅改变、缺料或其它偶然因素引起的微机系统报警,而中断配料。对于此类故障,计算机具有自检功能,操作人员可根据显示器提示的出错信息,判断故障部位,并自行处理。显示器是以如下模式提示的:
  ERROR CODE=x CHANNEL=y
  ERROR CODE=x表示故障种类为x,CHANNEL=y表示秤号为y,x为1,2,3,4,5中任意一个数,表示何类故障,其中:1──零点过高,2──卸不下料,3──过载,4──缺料或上料不够,5──调整量溢出。
  y为1,2,3,4中任意一个数,表示何台秤出故障,其中。1──石灰石秤,2──煤秤,3──粘土秤,4──我厂未用。
  外部故障处理实例:
例1.微机报警,并提示如下信息:
  ERROR CODE=3 CHANNEL=1
  表示石灰石秤过载。
  处理方法:
  a.使皮带上的料子变薄,即调整SCR控制器,减小给料机振幅。
  b.减小NW(1)(即石灰石)设定值。
例2.ERROR CODE=4 CHANNEL=1
  表示石灰石秤上料不够或缺料。
  处理方法:
  a.如皮带上有料且连续加料;
   ①使皮带上料子变厚一些
   ②减小NW(1)的设定值
   ③观察零点是否变负
  b.如料仓缺料,则要求提料入仓。
例3.ERROR CODE=5 CHANNEL=3
  表示黄土秤调整量溢出。
  处理方法:
  a.使皮带上料子变薄一些。
  b.增大NW(3)设定值。
例4.ERROR CODE=2 CHANNEL=2
  表示煤秤卸不下料。
  处理方法:
  a.观察皮带是否卡住或打滑;b.未开皮带;
  C.电动机烧坏。
  在实际生产中,我们把以上对外部故障处理方法,制成一张挂图,用镜框挂在墙上,以供操作人员对照处理。
  2.内部故障处理
  内部故障是指微机系统及控制仪表设备引起的故障,它分为外围设备故障和内围设备故障,外围设备与内围设备划分如图1所示。
  对于内部故障,可根据微机系统的工作状况来判断是外围设备故障还是内围设备故障。如果启动主机后,DOS能自动调入内存,并能运行配料程序,说明内围设备无故障,此时观察零点,出现异常,说明故障出在外围设备。
  内、外围设备故障判断实例:
  某日,操作工反映:微机报警,经检查没有发现外部故障。观察零点,发现石灰石秤零点达满秤值63.75千克,其余两秤零点正常。
  根据反映,结合现场观察,发现显示器能正确显示各秤零点,说明微机系统工作正常,即内围无故障,故障出在外围设备上。
  一旦判断出故障所在范围,即可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进行处理。
  (1)外围设备故障处理:
  对于外围设备故障,可采用信号测试法进行逐一排除,最后将故障定位在某一部件上。
  继上例,我们已判断出是外围设备故障,并发现石灰石秤零点达63.75千克,说明故障出在1#通道,此时测放大器的1#通道输出达12伏以上,说明扩展箱是好的,故障在放大器与传感器之间。再测放大器1#通道输入,电压为254毫伏,从而排除放大器故障,故障在传感器上,经查,传感器输出插头内断线,焊好后零点恢复正常。
  例2.故障现象:显示器上各零点均为满秤值,系统运行便报警。
  检查放大器各通道输出,信号均正常(毫伏级),说明故障出在扩展箱。打开机盖进行检查,未发现断线或松动问题,电源电压也正常。因各秤零点同时为满秤值,怀疑ADC809模数转换集成块损坏,换掉后,零点恢复正常。
  (2)内围设备故障处理:
  对于内围设备故障,采用直接观察法,并结合部件交换错误定位法,来确定故障部位。
  所谓直接观察法是指经过一定时间的维护实践,对于所使用的微机系统已比较熟悉,清楚什么部位工作有什么特征,什么是正常现象,什么是异常现象,通过观察可以找到故障所在区域。
  部件交换错误定位法,即是将怀疑的部件,以好的部件来代替,从而确定故障部位。对于我厂来说,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我厂生料配料三套微机均是同一种型号,部件交换比较容易。
  检修实例:例1.现象:主机启动后,驱动器灯亮,但无显示。
  首先直接观察,发现显示器有光栅,且信号线连接也较好,驱动器也能工作,但信息却传不过来,怀疑扩展板有问题。拆下来与另一台对换后,主机工作正常,说明确是主机扩展板故障,经检查发现,连接编线有一根不通,另焊上一根线,再换上去,主机一切正常。
  例2.故障现象:主机启动后,驱动器灯不亮,或亮一下立即熄灭。
  采用直接观察法判断,因驱动器不工作,怀疑扩展板坏,拆下与好的对换,主机工作正常,说明确是扩展板故障,打开机盖检查,连接编线无故障,因驱动器时亮时不亮,且不工作,怀疑选片集成块LSO4损坏,用万用表测量13脚对地短路,换掉LSO4后,便能正常工作。
  例3。故障现象:按顺序启动微机系统后,磁盘驱动器工作正常,DOS也能自动调入内存,但程序执行一段后,又返回到开始状态,如此重复,程序总不能正确执行下去。
  因主机、磁盘驱动器都能正常工作,且信号传输也无任何障碍,故主机扩展板无问题,显示器工作良好,只是程序不能正确执行,从而判断是磁盘DOS系统局部损坏。换用一个新盘片,重新启动主机,工作正常。将旧盘片用FORMAT命令重新格式化一次,再复制一遍,即可再用。
  三、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见附表
    PCS―80配料系统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一览表
故  障  现  象
 分  析  处  理  办   法

  1.微机报警,而各秤零点正常
   一般属外部原因引起,处理方法见前述外部故障处理。

  2.微机能正常运行,但进入配料便中断并报警,屏幕显示某台秤零点达秤值,其余正常
   多数是传感器断线或损坏,用数字万用表检查相应通道的信号情况,也可直接检查零点异常那台秤左右传感器的输入,看是哪个输入信号超出正常值,找到后,检查信号传输线,若无问题,则是传感器损坏。

  3.显示器上显示每台秤零点均达满秤值
    多数是扩展箱故障,可先检查电源,若正常,再查扩展箱与主机连线有否断线,若正常,一般 ADC809损坏。

  4.显示器上显示某台秤零点达满秤值,另两台秤零点高或接近满秤值
   多数是零点达满秤值那台秤输入信号过强造成溢出,而使另两台秤零点跟着升高,按某台秤零点达满秤值方法排除故障后,其余两台秤零点即会恢复正常。

  5.零点过高
   一般是传感器性能变化,将其零点再调一次。

  6.启动主机后,驱动器不工作,并有时出现0#、1#驱动器同时亮并维持一定时间才熄灭,主机进入小系统
   多数是主机扩展板故障,一般系选片LS04的13脚对地短路,也可能是总驱动门损坏。

  7.启动主机后,显示器出现Diskette字样,驱动器出现调用磁盘声音,但信号传输出现障碍,DOS不能调入内存
   一般是软盘损坏,可更换一试,不能解决问题,则可能是主机扩展板与主机连线插件出现接触不良或断线,可拆下重插一次,不能解决,则逐一对线检查,找到断线。

  8.启动主机后,DOS能局部调入内存,但程序运行一段后又自动返回到初始状态。
   因DOS能调入内存,说明主机、扩展板、驱动器均正常,唯一可能是软盘的DOS局部损坏,用好盘将其复制一次。

  9.键盘上某些键敲不动
   多数是因积尘太多,或簧片变形失去恢复力引起,可拆下清洗,并把簧片校一下,实在不行更换一个。

  10.启动主机,屏幕一片混乱
   多数是主机积尘太多,造成局部短路,可拆下清灰一试,不能解决问题则可能CPU因局部短路损坏,更换一试,若仍不能排除故障,则应对主机进行全面检查,找到故障部位。

楼主:
现在的配料系统中人机界面有工控机,触摸屏,操作屏,日常维护的注意事项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