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配料系统常见故障现场诊断与维修

楼主(2007-06-27):
摘要:
微机配料系统在水泥企业应用较为普遍,对产品质量的提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厂1992年从山东某公司购进三套STD-16工控机,配套恒速皮带秤有单悬臂XBC-500型和双悬臂SBC-650型用于生料和水泥配料,应用效果较好。但在使用中也出现过一些故障,因此现场及时排除故障,预防重复出现,确保配料系统的计量准确和正常运行显得尤为重要。笔者为此进行以下总结。

1 微机系统常见故障类别及诊断

1.1 开关电源不工作

首先检测所有插接部位是否接通,再打开电源外壳,检查3A保险管是否烧断,元器件有无变色、发烫、烧焦现象。对保险管不能盲目增大容量,应检查电源插头、插座接触情况。为不影响生产,一般应换新电源。

1.2 电源工作时风扇不转或响声大

拆下风扇,将风扇进行清灰保养。

1.3 显示“花屏”或画面不稳

“花屏”常因CPU板和显示板未插好,关机重新插好该两块板;画面滚动或抖动,常因射频线未插好或显示器频率同步未调好,重新调好同步即可;显示数据不变为“死机”现象,按复位按钮,重新启动。若为未打开打印机而按下打印键“P”造成显示暂停现象,需重新开打印机并联机,使其恢复正常。

1.4 自动清零后,提示不正常

微机自动清零后,提示“Z”,有光标并且反复出现,常为“空槽”造成的数据传输中断,把电路板一个挨一个插好,即可恢复正常。

1.5 显示时间、产量等不正常

显示时间错乱,时间跳动太快,累计产量增加幅度变快,多是显示板上的HY6116ACP-10集成块故障,一般换新即可。

1.6 显示流量不正常(很大或很小)

检查主机箱后信号放大线插头是否松动,该插头较小,易受振动而松脱,造成接触不良,信号传输不正常,松者对应插紧即可;检查V/F转换器,VFC-100KC烫手多是损坏,换新即可。

2 键盘故障及诊断修理

  若键不能按下,或按下后不能弹起,应相应检查键盘的接触点或小弹簧,更换损坏的按键或整个按键。

3 放大箱故障及诊断

3.1 电源板电压不正常

首先检测电源变压器一次、二次电压,二次电压不正常时更换电源变压器,正常时换电源板,该放大箱有专供压力传感器用的6V和供放大板用的±12V两块电源板。若输入交流电压正常而输出直流电压不正常,需更换电源板上的二极管和集成块。

3.2 调满或调零电位器不能均匀地调大或调小

调满47kΩ电位器和调零1.2kΩ电位器均为指针式精密绕线电位器,其滑动头接触不良造成示值不能均匀改变。应清扫其表面或换新。

3.3 放大板故障的诊断

放大板用线性放大器CA741集成块两个,放大倍数为50,放大倍数不稳或不符合要求时应更换CA741集成块。

4 触发箱故障及诊断

4.1 触发板故障造成晶闸管不导通

该触发板核心元件单结晶体管CT33F组成的驰张振荡电路产生锯齿波经耦合变压器输出触发信号。若晶闸管不导通且触发板没有触发电压,可用好的触发板代替可能有故障的触发板,把电振机线圈连线去掉,接一个200W灯泡,把手动/自动开关扳到右边(手动),转动电振机调整电位器,观察灯泡明暗,即可判定触发板有无故障。

4.2 晶闸管不导通的诊断修理

先检查保险管是否烧断,电磁振动给料机线圈和连接线是否断开,排除以上故障点后,用万用表测量晶闸管的阳极和阴极正反向电阻值,及控制栅极和阴极正反向电阻值,若超过规定值太多,应换新。

4.3 不能自动控制喂料的诊断

若检查转换开关正常,则自动状态下测量每路控制信号应在0~4V,并随着D/A值的增大(减小)而增大(减小)。否则是D/A板上的DAC0832LCN、LM324N或HA17324损坏。

4.4 晶闸管失控、振动机电流忽大忽小的诊断

若冷态测量晶闸管各极间阻值基本正常,热态控制性能变差,属于晶闸管热稳定性变差,热态失控。可打开箱盖散热降温或用风扇吹风强冷,也可对工作电流大的振动给料机用两个参数基本一致的晶闸管并联使用。

5 皮带秤故障及诊断

5.1 皮带跑偏的原因及检修

皮带两边松紧程度不一致时,皮带就往松边跑,调跑偏边的滚筒或压辊。我们在双悬臂秤上自制安装皮带张紧装置,调整滚筒位置,使皮带正常。若秤体或滚筒倾斜而造成皮带跑偏,应检查刀刃是否断裂、滚筒安装是否到位、轴承和轴座是否磨损或损坏,从而进行相应处理。灰尘大的环境,滚筒易粘结灰尘形成料垫,若厚薄不均,皮带就会向料垫薄的那端偏,故应经常清除滚筒积灰,并改善秤体安装使用环境。

5.2 皮带空转不偏,喂料后跑偏的诊断

原因是喂料机与皮带机未对正,皮带上物料一边多一边少,料多那边皮带变长变松,皮带就往料多的那边跑。调整计量秤或喂料电振机,使二者对正即可。

5.3 计量秤运转不平稳造成秤体摆动

该故障可引起计量不准,其原因是链轮或链条磨损严重,或链节不灵活或滚筒链轮松动,应重新紧固链轮,或更换链轮、链条。
5.4 传动链易掉

若传动链太松,应调紧或截去多余;应调整减速电机或其上的小链轮使主、从链轮在一个平面里;应调正皮带,防止皮带跑偏把链子挤掉。

5.5 荷重传感器故障

无信号输出时,首先检查秤体,看传感器是否不受压力;若受压力,应测量四芯电缆线或传感器内部电阻,判断接线是否断开。
  传感器输出信号很大的原因:传感器过载损坏;也可能是四芯电缆线绝缘变差,电源线与信号线相连、短路造成,检查出连接点,重新包好绝缘;对MF型传感器,可能是悬臂式受力架松动下落,应重新固定好悬臂。

6 电磁振动给料机故障及诊断

6.1 电磁振动给料机响声大,振幅小

电磁振动给料机响声大,振幅小其原因一是气隙太小;二是动、静衔铁固定耳断裂或动、静衔铁固定螺栓振松;三是弹簧钢板未压紧;四是气隙不均。调整气隙在1.3~2.0mm之间,焊牢振裂的衔铁固定耳,紧固衔铁固定螺栓,压紧螺栓要拧紧。

6.2 电磁振动给料机振幅小,电流大

其原因一是气隙太大;二是弹簧钢板进灰太多,无振动余地;三是减振器失效或没装减振器;四是料仓直压在电振机料槽上;五是电振机吊装不合理形成兜形约束。分别采用以下措施解决:
  1)调气隙在1.3~2.0mm之间;
  2)清除板间积灰,重新安装并密封好;
  3)补齐减振器;
  4)料仓向前或向后倾斜,尽量减少对给料机斗的仓压;
  5)电振机吊装要合理,垂直吊装为好。

6.3 保险管烧断

电振机线圈烧坏或磨破绝缘后接壳;电源线受振动磨破,会造成保险管烧断。

6.4 振幅很小,关掉控制电源仍不停振

原因是晶闸管已击穿,应更换晶闸管,加装过电压保护(如阻容保护)或选耐压值更高的晶闸管。

7 显示流量与实际流量不相符

  1)传感器线性变差,只能换新。
  2)秤体弹簧钢板疲劳产生永久变形,或刀刃、刀口损坏,应更换钢板或刀刃、刀口。
  3)秤体上落灰增多,或秤体下部积料太多,影响秤的灵活性,应清除积灰积料。
  4)振动给料机吊挂装置自松落在秤体上,应重新吊起并固定好。
  5)信号传输故障,如放大箱后边的传感器插头、插座接触不良,信号传输中损耗增大,造成显示流量小于实际流量;应更换新的插头。
  6)使用FM型荷重传感器的秤体,受力架为悬臂式,只用两个M4螺栓固定,受振动压力变松所致,应重新固定拧紧。
  7)磨头配料时,计量秤受振动,传感器的压板和螺栓受振动而变松,重新固定拧紧即可。
  8)传感器信号线因自重及振动造成焊接处断线,使接触阻值变大,把该信号线固定在工作台上即可。
  9)调满电位器受热胀冷缩和振动的影响,示值改变或被人误动,需重新标定。

8 喂料量不稳定,不均匀,波动量较大

  1)晶闸管性能变坏,热态失控,更换并加风扇强冷。
  2)PI值设定不合理,重新设定。
  3)料仓底出料口与振动给料机安装不合理,使仓压过大;改变料仓底出料溜子倾斜角度,减少对给料机的仓压。
  4)保证仓内料位适当,不过满过空。
  5)物料粒度不均匀易离析,应勤提料或增加破碎设备,降低粒度。
  6)物料水分过大,粘滞性增大,应增加烘干能力,降低水分。
  7)仓底出料口有大块或棒状物料堵塞。

网友A:
很详细,谢谢大城

网友B(2007-10-25):
老掉牙的设备,该更新或改造了.除非你愿意天天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