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请教西门子维修高手

楼主(2005-01-07):
西门子420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经检查为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放电二极管IN5388B击穿,快速二极管完好,我用一个200K电阻代替5388,通电3844的7脚电源电压为17.5V,其它各组电压正常(S24,S6.5,S27)但其中U24,U0V之间的电源电压为34V,根据说明书应该是24V,请问34V会不会烧坏控制板,为什么别的绕组电压都对U24这组不对,是否与换上的200K电阻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