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维修高手!E16故障!

楼主(2005-04-19):
有好几台丹佛斯小功率变频器2811出现E16电机短路故障,有几台是一上电运行就出现E16故障,另几台是运行5,6分钟出现,出现故障之后一按运行键就E16,换了新的主板还是不行,估计是与驱动板连接的带“芯片”的小板有问题。经和全新的机器比较测试,驱动板所有的集成块各脚电压都相同,请高手支招,什么地方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专业维修丹佛斯13625837915

网友B:
你把所有接地去了,看下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故障,另观察下跳E16时的电流多大,要是电就超额点电流的150%时,那跳是很正常的,调下参数可能可以解除

网友C:
变频器和电机都没问题,请更换变频电机试一下,应考虑电机和变频器的配合问题,谐波?高频辐射?变频器是交—直—交还是交—交?

楼主:
TO:深蓝海 1."你把所有接地去了,看下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故障" 把所有接地是什么意思? 2.现在有一台变频器是一运行就显示E16,没有接电动机 3.模块打下来后用二极管档测试正常,驱动极电阻为无穷大 TO:FLTYL 电机肯定是没有问题,和干扰无关,我在家里测试的。交-直-交变频

网友D:
换互感器!

网友E:
TO雨寒风。我公司是DANFOSS工控产品的一级代理。我们有专业的安装、调试和维修的工程师。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打电话到我公司跟我们的工程师联系一下。我公司电话是020-82190100高志强。

楼主:
电流检测是通过直流母线0.018欧电阻进行检测的,无互感器。另我在试验的时候没有接电动机!

网友F(2005-10-10):
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故障,电流互感器坏的可能不大。该机用LM239作为电流检测,请高手指点怎么修

楼主:
我的机器修好了,是模块驱动控制极软故障,换个新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