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茨55KW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12-20):
跟师傅一起学修一台伦茨55KW变频器,下开面罩后师傅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后判断大概是IGBT的问题,然后将它全部拆开,将IGBT拆下单独测试发现一模块下臂击穿.于是师傅将控制板和驱动板以及控制面板拿下,不上IGBT,上电测试,他说有可能是驱动有问题.刚上电,报警跳闸,师傅说是反馈光藕保护并反馈信号到控制板的原因,于是短节反馈光藕输出端,再测试,报警消除.然后测试触发信号,发现有两组信号丢失,师傅便让我检查这两组信号在驱动光藕输入侧的信号,刚开始测试,发现有信号,但是当我想再次测试以确定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控制板上绿色和红色的led不停闪烁,控制面板无任何显示,我叫师傅,他说可能是我在检测输入驱动信号时不小心将哪个光藕短路了,造成控制板上CPU供电不正常,所以有绿色和红色led闪烁并控制面板无显示的现象出现,然后让我查是哪个光藕的问题,可是我查了半天,也弄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只是发现六组驱动光藕中有一只光藕的5V工作电压不在了,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急啊!

网友A:
你师父挺搞笑的啊!你师父就是你吧·